联想B460

楼主(2015-03-18):
机器加电不触发 待机0.07  待机无3 V  5V   测U45 16PIN 19V 正常吗

网友:
测量基本条件即可

网友:
待机电压没有,看待机芯片,有无进水,要仔细看呀,

网友:
新机不  看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正不正常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16PIN 19V 正常,这是系统芯片的主供电。等机0.07明显偏高,你查一下8pin 和17 pin 有没有电压输出,是否对地了。

网友:
量下线性出来没有,重写EC BIOS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吧

网友:
是0.007吧  我的是有待机不触发  能自动触发但是会掉电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大家没法说说

网友:
这机器不出电压多数是芯片旁边电阻问题,要不就是芯片本身

网友:
这机器程序容易坏

网友:
待机芯片那边问题吧 通病来的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了

网友:
图只看回了波,仔细看纳

网友:
现在的故  51123  我代换了一个51125  结果待机的3V 5V  出来了  23PIN的  PGOOD 没有    大家判断下  是不是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还是  51123和51125不能代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是小芯片的那种bios

网友:
量下线性出来没有

网友:
19v正常 先量3 5v电感有无短路 如无在量 8 17脚 还有13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