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436 板号CHICAGO_BD_HPC 电流上到1.2A

楼主(2015-03-18):
接上神器电流表 待机0.02 上电到停在1.2  拆内存 电流没变化   拆CPU 上电停在0.8
猜测已过U   上测试卡  00 没复位
换了内存 还是老故障1.2

测各路电感没短路 没明显故障  亮出又一神器  风枪  吹了下北桥   果断亮机
加焊北桥  修复此机

本论坛没图纸 只能瞎修   - - !!!

网友A:
简单 CPU 供电大电容 也爱坏

网友B:
经常都会修到那个大电容问题

网友:
没修到过,

网友C:
集显的吧,北桥虚汗

网友D:
是AMD的吧,一般AMD都是北桥虚,但一般用不住

网友:
AMD北桥出问题多

网友E:
又一台HP  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 CPU 供电大电容 也爱坏

没有大电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一台HP  神机

HP COMPAQ 遇到都是放弃的了  这样也被我捡钱

网友:
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AMD的吧,一般AMD都是北桥虚,但一般用不住

是 啊   都是AMD的 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的吧,北桥虚汗

独显的   我就猜是虚焊的多  电流都上到1。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都会修到那个大电容问题

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是大电容坏了吗/

网友:
恩  我也成功修好过  并且还没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