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显示器插上电源完全没反应

楼主(2015-03-18):
显示器插上电源完全没反应指示灯也没亮 型号1719s 拆开电源板观察了下有两个电容轻微鼓包了 怎样测试这两电容的好坏

补充内容 (2015-3-19 11:43):
........

补充内容 (2015-3-19 12:05):
谢谢大家的帮忙 结果在18楼

网友:
都鼓包了,还测他干嘛,直接换了通电。

网友:
换电容 查看300V正常吗?

网友:
就是,先把怀孕的换掉,测5V12V没有测前级300V

网友:
楼主当心触电啊,鼓了的电容先换了 不用测

网友:
如果没有设备,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明显电容炸了,直接换掉

网友:
都鼓包了直接换掉.

网友:
直接换掉,在式…。

网友:
都鼓包了就不用测了,直接换掉,建议附近四个全换了,靠散热片太近基本都到寿了。

网友:
这种电容换了吧,换后再测电压正常不正常,如果不正常再想办法。

网友:
换了 LG这个型号的基本换电容就好了 换10几台了 还有屏线不要弄他

网友:
看见鼓包的电容都不用测试,直接换掉

网友:
看见有鼓包的电容还用测吗?看到我直接秒杀掉,何必测得那么辛苦!

网友:
把电容换了在量下周边2级管

网友:
鼓包的电容换掉,把靠近散热器,电感线圈,发热源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
电容鼓了 直接换掉

网友:
今天刚到的电容 准备好工具 换了两个电容 然后试开结果亮了 心里还有些小激动 然后把周围的几个都换上 然后组装好 开视频试一下      最后要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客户就这样成了商家.......

网友:
电容都 爆浆  了     换了 就 好 了

网友:
显示器最多的就是电容鼓包

网友:
换电容修复,小有成就感啊!

网友:
直接换掉就是,还有什么好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