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按键只有4根引出线:3.3v、KEY1、KEY2、GND的液晶电视按键板,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5-03-18):
不同品牌的这种液晶电视按键板,可以通用吗?我把引出线对应接好,按键可以起作用,但是按键的功能会紊乱。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功能

网友:
用通用按键板的要加电阻进行分压的。

网友:
谢谢ぷ沓feng寻挴师傅指点。按键只有4根引出线:“3.3v、K1、K2、地”的按键板,是控制矩阵电路的通、断。这种按键可以通用吗?“用通用按键板的要加电阻进行分压的”,改起来麻烦吧?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换 通用版 通用版 如果没有 分压 按键 程序 你只能 改 机器的 按键板 电路 却掉电阻 增加几根线 你懂的

网友:
这个自然不能通用 程序决定了取样了分压的电压值 要改合适用,是相当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