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路过的大神看看这个是什么IC,可以用哪个型号代替?

楼主(2015-03-18):
如题,请各位朋友有知道的不辞吝教,如下图:

维修一台HP 15-101dx笔记本上的,如下图,画圈的四个是同一个型号,百度查资料,感觉不像是MOS管

网友A:
这个是PWM上下管啊!!用普通的就能代换了!不过上管和下管最好不要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WM上下管啊!!用普通的就能代换了!不过上管和下管最好不要搞错了

多谢指导

网友:
楼主  不是MOS管你感觉是啥啊

网友:
aon6414a   30V N-Channel MOSFET

TAOBAO 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