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 T43触发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5-03-18):
BM T43触发掉电维修实例
IBM, T43, 触发掉电, 维修实例
前几天修到一台T43,客户说已在别家修过,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3,好似正常,但一处发就保护了,拆开机子,裸板触发还是一样,
触发掉电嘛,应该是东芝IC保护了,佷幸运,查得25PIN VDD15电压不正常,但D32负极有15V,飞线过去,通电触发,佷高兴,不掉电了,插上数码卡,跑到60 5C,凭经验,应该显了,接上屏,亮机了,我有个习惯,修好之后,会多点几次,果然又掉电了,不过这是跑马后掉电,掉电后量得公共点没16V电压,正常待机的时候发现Q36的G级电压为16V左右,分析,此为N沟道MOS管,G级16V
的话,处于不完全导通的状态,难怪会跑到一半掉电,在适配器供电的时候,东芝IC 42PIN 会输出约20.4V的电压,测量为15V左右,接下来查他的升压电路,测得D57正极9V,不对,应该是16V,直接从东芝IC供电前端电阻飞线过来,OK,问题解决。
还有一台ASUS机,型号为A8H,是进水机子,偶尔能亮机,进系统后键盘许多键不能用,触摸板也不能用,拆机,IO已被被人加焊过,
细看IO下面,好像腐蚀了,用风枪吹下来,用刀片仔细刮,发现断了六七根线(不仔细看的话,很难看出)幸好都是IO外脚断线,接起来,试机OK,交给客户,客户反映麦克风不能用,实测声音很小,有时甚至录音没波形,哎,又要拆机,拆开来,打开电路图

查358的工作条件8PIN 3.3V供电OK,当量到第三脚是发现问题,此脚是经过两个22K的电阻分压,电压应该为1.6V左右,现在测量为0V,测量R677阻值无穷大,更换一个,电压正常了,进系统测试果然好了

网友:
看不懂。楼主思路不清晰

网友:
只要机器最后能修好,什么都可以了

网友:
以前对IBM的时序很熟悉  现在这种机型修的少了

网友:
楼主 那台IBM到底什么坏了 断线???

网友:
你所说的东芝IC指的是哪个型号的IC?

网友:
配上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高手,我是小白白有点看不懂

网友:
图文并茂就好了,没图纸看的有点晕

网友:
;欧洲是高手啊,,,,,,,,,,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居然还有 我决定我修t43应该是3年前了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个老江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