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5独显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5-03-18):
有待机电流,按开关无反应。接机报价后,拆机先清理,此机进水位置在触摸板下面也就是南桥的背面,清理过后。按电路图开始检查,实测此机待机时的+V5A、+V3A、+V5AL、+V3AL电压均正常。

    此机的开机信号PWR_SWIN#_3过主板接口PAD2000后经Q2001转换为PWR_SWIN2#_3直接进南桥C2脚PWRBTN#信号脚。实测按下开关PWR_SWIN2#_3信号拉底后,SLP_S5#、SLP_S4#、 SLP_S3#这三个信号并没有被拉高的动作,说明南桥并没有正常工作。
    开始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RTCVCC、RTCRST、32。768是否起振、RSMRST信号。实测+V_RTC为3.1V。RTCRST#为0.15V。32.768时钟也正常起振。RSMRST#为3.5V。RTCRST#信号是由+V3AL或RTCBAT过D515二极管经过R313电阻后到达南桥的AF23脚来拉高RTCTST#信号脚的。R313电阻1脚为高电平,2脚为低电平,排除R313电阻因进水腐蚀阻值变大后,确认是后极负载拉低了信号。
    更换一全新南桥后,机器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很好,很详细,不错

网友:
楼主 维修思路很清晰正确

网友:
HP45 不是准确型号 吧

建议说下具体型号版号

网友:
HP45 不是准确型号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