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P同行N修机困难修复并使用216-0772000成功代换216-0772003显卡(附改良BIOS)

楼主(2015-03-18):
品牌:ASUS
型号:A40J
板号:K42JA_MB_REV2.0
内存条码:K42JP
CPU:I5-480M
显卡:216-0772003
显存:Hynix H5TQ1G63BFR-12C *8片

故障及修复过程:
一、触发上电至1.3A掉电
   维修思路:某一路供电不稳定或短路
   目测祼板上家动过的东西真多大至如下:
   1、VTT供电RT8202A焊过
   2、5K电阻换成20K
   3、显卡加焊过
   4、内存槽加焊过
   5、主板与小板接口BTB_CON3引脚加焊

触发1.3A掉电检修过程
       上面既然提到了上家焊过显卡就先从简单方来检查,首先怀疑显卡有没被焊坏了。
       马上测量显卡供电对地阻值2欧,感觉显卡挂了。其次再测量其他供电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拆掉显卡后,测量显卡芯片上的小电容有几个2欧,正常值应在8欧左右,由此可以判断显卡确实挂掉了。
       在不装显卡在情况下,触发上电,电流停在1.3A不掉电。测量显卡供电输出0.9V、VTT 1.049V、CPU供电1.2V然后降回0.84V。诊断卡档代码60。
       淘了下216-0772003发现没有全新,只有测试的。216-0772000才有全新,且卖家很确定的说216-0772000能代换K42J上的216-0772003。于是淘了片回来。
       焊上后测量显卡供电对地阻值8欧,并测量了PCIE上16对小电容,确保焊接良量。触发上电,电流0.9-1.4-1.5-1.4-2.0-2.3A不亮。
       诊断卡跑码如下:

二、触发上电至2.3A不亮,测屏线EDID_CLK EDID_DAT均没波型、显存复位MEM_RST不正常,说明显卡还没工作
      维修思路:
      1、BIOS坏
      2、K42J通病,VTT供电振铃门。
      3、板层有短线或掉件
      4、显卡不能用216-0772000代换

      检修过程(由简到繁)
      1、BIOS刷了N个故障不变。
      2、VTT既然是被搞过了,就从这里入手。把20K电阻换回原来的5K,并把RT8202A换掉,故障依旧不变。示波器抓到的波型如下:

     3、拆掉显卡显存对照点位,一个一个的测量,一个字累
         ATI_RSET正常
         1.8VSG、1.5VSG、1VS、3VSG、VREFG_ATI 、ATI_VREF电压正常
        显存类型定义:MEMTYPE(0:3)组合正常
        显存大小定义:ATI_GPIO11、ATI_GPIO12、ATI_GPIO13 正常
        PARK_PECLK_REQ#(重点说一下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27M时钟开启信号,低电平时PCH向显卡发出27Mhz的时钟信号。该信号与显卡连接。

    既然问题不在这里,就老老实实的装回显卡和显存,白忙了。

  4、显卡不能用216-0772000代换?
       对比了216-0772000与216-0772003引脚都一样
       为什么联想Y460P 华硕N61JA 能互换,而K42JP就不能呢?
       问题应该在于BIOS。
       经过拆解Y460P、N61JA、K42JP这三款机的BIOS,提取各自的显卡模块发现:
       Y460P、N61JA 的BIOS里,包含了两款显卡ROM,VEN_1002 DEV_68C0和VEN_1002 DEV_68C1。
        K42JP的BIOS里只有一个显卡ROM,VEN_1002 DEV_68C0。
        这下真相出来了,正是为什么K42JP不能用216-0772000代换的原因。
216-0772000   VEN_1002 DEV_68C1  ATI Mobility Radeon HD 6550
216-0772003   VEN_1002 DEV_68C0  ATI Mobility Radeon HD 6570

        唯一解决方法就是把N61JA的216-0772000显卡模块增加至K42JP的BIOS里

        果然刷进修改过BIOS后,触发上电,电流0.9-1.4-1.5-1.4-2.7-2.5A立马亮机。

亮机视频为证:

附K42JP 216-0772000 216-0772003通用BIOS,由K42JPF1工厂温控版修改。

post_deleted

网友:
羡慕楼主啊 啥时候我有这个功力

补充内容 (2015-10-17 11:44):
用楼主的BIOS,我修好了一块别人报废的主板,显卡就是换的216-0772000

网友A:
很扎实的基础,很牛的动手能力,软硬兼施的大师级人马,社会不可多得的人才。

网友B:
创腾始终是这么强的技术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腾始终是这么强的技术  赞一个

修这台机,花了很多心血,奋斗了几个晚上

网友:
老藤出手,必定精品,赞!

网友:
这个机子修得是个蛮大的工程

网友:
真的不错,如此修法真是让我受益良多啊,要是也能公布下修改bios的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C:
这个帖子的维修过程却是很复杂了

不简单 可以给个精华

在没有图纸和点图的前提下 测那的数据位置不知道是怎么确认的

网友D:
老创是我们群的技术支撑,不明白的有问必答。

网友:
牛人,我一直想研究怎样修改BIOS信息,不知楼主怎么修改的?

网友E:
上家为什么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老创,可以再开个帖谈谈修改bio资料。哥想必是精品。

网友:
楼主是软硬全才啊,佩服啊!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请教楼主如何修改BIOS??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的维修过程却是很复杂了

不简单 可以给个精华

K42JA_MB_2.0有点位图的,我也是前天才发现。省了不少跑线路的时间。

网友:
楼主功力不一般啊,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家为什么不换个显卡试试?

216-0772003买不到全新的。只有测试版,要是买回来装上去不亮的,风险是非常高。再说上家只会盲目的加焊,完全没有维修方向,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都不会更换显卡的。而我只是个闲人,为了证实K42J能否用216-0772000来代换,走出了这一步。

网友:
BIOS内容也能改了,高人
我也经常动显存,焊接很麻烦,连续搞的时间长了会缺氧头晕,辛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  K40AB装了显卡驱动后进系统就白屏  不进系统一切正常显卡换了  显存从植了 还有哪里会影响到 ...

   LVDS屏线由背光供电、LCDVCC 3V 供电,EDID 3V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LVDS信号线、LVDS时钟组成。

    白屏(带有一点点灰或有很淡彩斑)

    意味着,显卡工作了,供电都正常了,EDID信号能认到屏幕。剩下的只有LVDS信号线与时钟。

    常见是由于显卡缺少LVDS供电引起。

    假如是双显卡切换的,LVDS从PCH或显卡输出。当你没安装显卡驱动时,LVDS由PCH输出,自然不白屏。驱动装上了,进系统切换至独显便白屏了。

    LVDS供电分两路,一路进PCH、一路进独显。哪路缺少了供电,就会造成在集显或独显输出时白屏。

    白屏(雪白雪白)

    缺少了屏供电+3VS_LCD,检查L_VDDEN是否高电平,显卡输出的PARK_VDD_EN是否高电平。

网友:
学习了,思路详细

网友:
不在意经济利益的维修人才是真正的维修人,佩服楼主,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才是牛人,维修这些手工活都不算难做,最难的还是自己修改BIOS添加不同型号的芯片上去!

网友:
高人,还会修改bios   我连提取都不会哎。 有这方面的教程吗

网友:
另外想请问楼主,楼主把这个当副业,主业是干什么啊

网友G:
lz牛人,bios的模块部分都能对比。示波器画面这么清晰,点毛刺都没有,什么牌子?

网友:
楼主技术牛,花这么长时间修值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牛人,bios的模块部分都能对比。示波器画面这么清晰,点毛刺都没有,什么牌子?

普源DS2072A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说一下修改BIOS的方法和过程,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  K40AB装了显卡驱动后进系统就白屏  不进系统一切正常显卡换了  显存从植了 还有哪里会影响到 ...

这个简单,BIOS里显卡模式改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要是找到一样的显卡估计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劲去修他了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下贴子,还是显卡坏了没有同样型号的显卡换,用了代用的,而BIOS资料又不对,楼主的枝术高啊,学习学习!!

网友:
不简单啊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信号级维修真是大师啊!还有修改bios是怎样回事呢?楼主公开一下吧

网友:
BIOS内容也能改了,高人

网友:
说到这显卡216-0772000 216-0772003都是很蛋疼的啊

网友:
果断赞一个!~~ 大神级人物,值得膜拜啊

网友:
这个不错啊  技术厉害

网友:
楼主应该收了换板的价格把

网友:
可以修改BIOS这个技能就很牛了

网友:
楼主功力不浅。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真有才。如果能和你学习一下就更强了。QQ群号是多少啊?

网友:
牛叉啊,技术达人,真够有耐心的

网友:
你的强悍 吧我折服  告诉我用那诊断卡   怎么接那几根线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逼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羡慕信号查得这么好 分析够详细  学习了

网友:
牛人啊,学习的对象

网友:
修改bios的过程楼主没讲啊!相信很多人都关注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扎实的基础,很牛的动手能力,软硬兼施的大师级人马,社会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觉的修的太细了,没啥必要啊,技术层面很牛。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  K40AB装了显卡驱动后进系统就白屏  不进系统一切正常显卡换了  显存从植了 还有哪里会影响到 ...

上次修了一个遇到进系统灰屏修北桥好的!

网友:
修改BIOS,高手。

网友:
现在修机很艰难啊

网友:
改显卡的不容易哦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套功力不简单啊  啥时候能像楼主这样就够了

网友:
我也正想学习怎么修改 和分析BIOS

网友:
真是牛人,BIOS也能改啊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赞一个

网友:
高手啊   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牛逼!功力深厚

网友:
楼主是高手呀,修得太深了,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老创是我们群的技术支撑,不明白的有问必答。

那个群?给个号 以后有不懂的交流下

网友:
厉害 BIOS都可以修改

网友:
LZ能介绍一点学习修改BIOS的方法吗???

网友:
BIOS都能改,我真的是佩服得无话说,这两天在修一个N4010的也是这个216-0772000显卡,显存显卡都搞过了,还没好,明天接着弄,要有楼主的技术早好了

网友:
学习了   bios还不会修改

网友:
修得太好了,佩服!

网友:
楼主您是工厂的吗,您说得这么详细,我居然都没什么疑问。。虽然好多名词都不懂,但是还是很感谢您的这一课。。

网友:
楼主是牛人,这样也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群?给个号 以后有不懂的交流下

bga二群,你有没有bga,没有我没权限进不去滴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改BIOS,大师能无私奉献下做个教程吗?

网友:
你这修得太牛了,改bios了,可以发个如何改的教程么?

网友:
怎么改bios啊 !!!好神qi 啊 !!

网友:
问一下修这个板花了多少时间 收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真牛,技术太了不起了,佩服佩服

网友:
bios收藏了,就是不知道bios里面哪个模块是显卡ROM?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我的偶像。。。。。加分。。。

网友:
这个也太牛逼了吧。。。功力不是一般的强悍

网友:
一个联想C305一体机现象也是电流到1.3掉电,然后重启,一直这样,都好久了没有搞好,楼主的技术很棒呀,BIOS都可以改,大师大师

网友:
显卡方面 白学了,,这个还不会。。。。。怎么弄 ,。。。。羡慕楼主 多发帖

网友:
已经细化到每一个信号了,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维修本身的价值了。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过了24小时评分时间,楼主技术很NB呀!

网友:
很好的技术,NB

网友:
迅维网大神太多了。一个早上看了两。一个挖主板洞洞,一个直接把两个BIOS合一。实在是经典,必须加精啊。

网友:
大师啊!这也太牛掰了!能不能公布一下修改BIOS的过程.

网友:
真心牛到不得了,现在我才刚开始学,对显卡与屏口部分还不了解,看不明这些信号,不过还是看得出这思路这牛技术,让我羡慕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学习了

网友:
果然很牛啊,又学了一招

网友:
品牌:ASUS
型号:A40J
板号:K42JA_MB_REV2.0
内存条码:K42JP
CPU:I5-480M
显卡:216-0772003
显存:Hynix H5TQ1G63BFR-12C *8片

故障及修复过程:
一、触发上电至1.3A掉电
   维修思路:某一路供电不稳定或短路
   目测祼板上家动过的东西真多大至如下:
   1、VTT供电RT8202A焊过
   2、5K电阻换成20K
   3、显卡加焊过
   4、内存槽加焊过
   5、主板与小板接口BTB_CON3引脚加焊

触发1.3A掉电检修过程
       上面既然提到了上家焊过显卡就先从简单方来检查,首先怀疑显卡有没被焊坏了。
       马上测量显卡供电对地阻值2欧,感觉显卡挂了。其次再测量其他供电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拆掉显卡后,测量显卡芯片上的小电容有几个2欧,正常值应在8欧左右,由此可以判断显卡确实挂掉了。
       在不装显卡在情况下,触发上电,电流停在1.3A不掉电。测量显卡供电输出0.9V、VTT 1.049V、CPU供电1.2V然后降回0.84V。诊断卡档代码60。
       淘了下216-0772003发现没有全新,只有测试的。216-0772000才有全新,且卖家很确定的说216-0772000能代换K42J上的216-0772003。于是淘了片回来。
       焊上后测量显卡供电对地阻值8欧,并测量了PCIE上16对小电容,确保焊接良量。触发上电,电流0.9-1.4-1.5-1.4-2.0-2.3A不亮。
       诊断卡跑码如下:

二、触发上电至2.3A不亮,测屏线EDID_CLK EDID_DAT均没波型、显存复位MEM_RST不正常,说明显卡还没工作
      维修思路:
      1、BIOS坏
      2、K42J通病,VTT供电振铃门。
      3、板层有短线或掉件
      4、显卡不能用216-0772000代换

      检修过程(由简到繁)
      1、BIOS刷了N个故障不变。
      2、VTT既然是被搞过了,就从这里入手。把20K电阻换回原来的5K,并把RT8202A换掉,故障依旧不变。示波器抓到的波型如下:

     3、拆掉显卡显存对照点位,一个一个的测量,一个字累
         ATI_RSET正常
         1.8VSG、1.5VSG、1VS、3VSG、VREFG_ATI 、ATI_VREF电压正常
        显存类型定义:MEMTYPE(0:3)组合正常
        显存大小定义:ATI_GPIO11、ATI_GPIO12、ATI_GPIO13 正常
        PARK_PECLK_REQ#(重点说一下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27M时钟开启信号,低电平时PCH向显卡发出27Mhz的时钟信号。该信号与显卡连接。

    既然问题不在这里,就老老实实的装回显卡和显存,白忙了。

  4、显卡不能用216-0772000代换?
       对比了216-0772000与216-0772003引脚都一样
       为什么联想Y460P 华硕N61JA 能互换,而K42JP就不能呢?
       问题应该在于BIOS。
       经过拆解Y460P、N61JA、K42JP这三款机的BIOS,提取各自的显卡模块发现:
       Y460P、N61JA 的BIOS里,包含了两款显卡ROM,VEN_1002 DEV_68C0和VEN_1002 DEV_68C1。
        K42JP的BIOS里只有一个显卡ROM,VEN_1002 DEV_68C0。
        这下真相出来了,正是为什么K42JP不能用216-0772000代换的原因。
216-0772000   VEN_1002 DEV_68C1  ATI Mobility Radeon HD 6550
216-0772003   VEN_1002 DEV_68C0  ATI Mobility Radeon HD 6570

        唯一解决方法就是把N61JA的216-0772000显卡模块增加至K42JP的BIOS里

        果然刷进修改过BIOS后,触发上电,电流0.9-1.4-1.5-1.4-2.7-2.5A立马亮机。

亮机视频为证:

附K42JP 216-0772000 216-0772003通用BIOS,由K42JPF1工厂温控版修改。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  K40AB装了显卡驱动后进系统就白屏  不进系统一切正常显卡换了  显存从植了 还有哪里会影响到白屏呢  还有感觉温度特别高   烫的不敢摸

网友:
楼主这维修功力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了

网友:
修这机器花不少时间把

网友:
lz牛,bios程序都能改!厉害,啥时候我也能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   限制只能+2分

网友:
这么修故障解决了,但效率没有了。维修过程惊心动魄,值得收藏、点赞。

网友:
自己觉得技术还行 看到你的维修过程立刻不淡定了 自己还需努力啊

网友:
一句话:崇拜!!!

网友:
跟以前A8J 平台,换显卡改BIOS  显卡代码的方法一样。

网友:
开发工程师和水平

网友:
     不明白bios楼主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
怎么改的bios、

网友I:
显存类型定义:MEMTYPE(0:3)组合正常
显存大小定义:ATI_GPIO11、ATI_GPIO12、ATI_GPIO13 正常

请教在没有图纸资料的情况下怎么知道显存的大小与类型定义正常?谢谢

网友:
000 和 003 的外围电路是一样的 ati核心信息在芯片内部 不和nv似的用外部跳线来决定上什么显卡

网友:
楼主功底真是深厚啊 大赞个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存类型定义:MEMTYPE(0:3)组合正常
显存大小定义:ATI_GPIO11、ATI_GPIO12、ATI_GPIO13 正常

参考K52J和Y460P图纸,里面有这定义说明

网友:
楼主的工程量正大。。换我要3天不一定搞定

网友:
确定这个BIOS有效么,正好有个42JP要换显卡

网友:
大神啊膜拜,楼主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