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 摊上事儿了

楼主(2015-03-18):
iPad3 开始就是换触摸 由于我的技术问题换好后开机发现*脏话*一边屏暗一边正常 还以为是内屏问题 结果换了后还是 是主板的问题吗 求大侠指教 业余选手请围观
技术问题

网友:
悲催了 要赔了 拿给专门修平板的看看吧

网友:
看你一下屏线和接口

网友:
一般屏线和借口没上好,清理下接口,拔电池重新开机试试.

网友:
可能要培了哦,呵呵

网友:
是没关机拆屏吧。。。。

网友:
背光电感烧了一个,一共是两个,每个负责半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