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4根引出线:3.3v、KEY1、KEY2、GND的液晶电视按键板 ...
只有4根引出线:3.3v、KEY1、KEY2、GND的液晶电视按键板,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5-03-18):
它们原理都是控制矩阵电路通、断的。不同品牌液晶电视的这种按键板,可以通用吗?我把引出线对应接好,按键可以起作用,但是按键的功能会紊乱。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功能

网友:
中间要加电阻的

网友:
程序设定不一样

网友:
按键不是通用的,改的话要吧电阻拆掉的,控制原理不一样

网友:
不通用 驱动不一样 主要是码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