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S6000平板充不上电有异响

楼主(2015-03-18):
联想S6000 3G版本,电池没有电后关机不显示,插上充电器不充电,插口没有问题,仔细听,有哒哒的小声快速异响,在电池附近看到2个芯片,BQ24196和MT6320GA,这2个芯片都是什么作用,是它们的问题吗。

网友A:
BQ24196是电池充电器芯片;

MT6320GA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Q24196是电池充电器芯片;

MT6320GA是电源管理芯片;

想请教一下,如何排查是哪个的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如何排查是哪个的故障呢

插上充电器,量测充电部分的电压,在逐级向上查,就是6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