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 飞利浦202E 版号E148279

楼主(2015-03-18):
   现手头有一台飞利浦E202显示器 被雷击坏 ,拆机后发现  整流桥后一色环电阻完全焦糊了,  现在手上有没有这种料板,  哪位大师傅知道这是多大的电阻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天爷哎、。难不难啊、。

网友B:
应该是200K左右的启动电阻

网友:
应该是个大电阻吧

网友C:
看看是怎么接的吧, 并联在电解上的就是泄放电阻, 串联的就可以直接把它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00K左右的启动电阻

这么大啊?  那里已经完全烧焦了。根本看不见颜色, 为了这一个电阻换板子。。。。

网友:
烧焦了  不知道是多大的  色环看不见。 楼上说是200K的 我换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天爷哎、。难不难啊、。

朋友  你这样灌水真的好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怎么接的吧, 并联在电解上的就是泄放电阻, 串联的就可以直接把它短路了

如果可以短路 厂家应该就不会加个电阻上去了吧?

网友E:
这个电源板,就容易坏这个电阻和电源管理芯片,把这个电阻与芯片哪脚相连的报上来,让大空帮你看看

网友F:
应该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板,就容易坏这个电阻和电源管理芯片,把这个电阻与芯片哪脚相连的报上来,让大空帮你看看

电阻接芯片的第八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后级有问题

哦?是嘛?

网友:
电阻是470K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  感觉应该是47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  感觉应该是470K的

直接改板子

网友:
确定嘛   我刚准备改板子。 我上个470K的试试啊

网友H:
找几个类似的图纸参考一下吧,电阻烧成这样一般也会有别的烧了

网友I:
我帮你确定了一下是470K的
颜色是黑金黄紫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几个类似的图纸参考一下吧,电阻烧成这样一般也会有别的烧了

     谢谢答复,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帮你确定了一下是470K的
颜色是黑金黄紫黄

谢谢,换上去了  还是烧了。 应该是后面还有坏的东西,  已经换板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找几个类似的图纸参考一下吧,电阻烧成这样一般也会有别的烧了

谢谢答复,图纸是找不到,楼下告诉我是470K的,换上去烧了 后面有短路, 已经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啊?  那里已经完全烧焦了。根本看不见颜色, 为了这一个电阻换板子。。。。

是个470K的   但是 换上去还是烧了。后面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答复,图纸是找不到,楼下告诉我是470K的,换上去烧了 后面有短路, 已经换板子。

给你两份图纸你参考下把

这个只是一份简单的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短路 厂家应该就不会加个电阻上去了吧?

保险电阻听说过没?  临时代用解决故障听说过没? 那比如说电源里的EMI 损坏 你手头还没有合适的就不修了?非得等到一样的? 修的破电源要拖拖拉拉很久? 一个破电阻就那么死板? 那你要是这么有主见还来论坛发毛帖子问大家呢, 就这个电阻,你并没有说哪里连接到哪里的,图片也根本跑不了线,楼主不会自己找找图纸, 或者跑跑线? 这个点个问题也来发帖?

网友:
亲 实在不 行就换  板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电阻听说过没?  临时代用解决故障听说过没? 那比如说电源里的EMI 损坏 你手头还没有合适的就不修了 ...

哦  知道了   你厉害,    我不会跑线,  我直接改电路了

网友J:
如果能找到IC图纸就能知道连着电阻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能找到IC图纸就能知道连着电阻是多大!

恩  的确是这样的  就是没找到  不过还是谢谢了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
这是求助帖  你也学习了。  这水灌的没技术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是求助帖  你也学习了。  这水灌的没技术啊。

哥们!上面可是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  你这样灌水真的好么

只为求点下载分、。互相理解互相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哥们!上面可是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啊。。。。!

懂了。哥们继续努力

网友:
亲不行  就换扳o 像我这样的板级维修人才   杆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了。哥们继续努力

是啊!要努力啊!

网友:
是200k的吗

网友:
可以跑下线路,画出供电简图来,看电阻的位置判断功用推测出阻值。

网友:
去下载个  电阻计算器 哦

网友:
把芯片一起换了,就不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