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LOGO 过后掉电

楼主(2015-03-18):
可有修过这个机器故障的 CQ42 不是温度问题
掉电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也刚遇到个 试下楼主的方法 换个试试

网友:
那不还是温度的事了

网友:
有修过显卡问题的

网友:
这机器温控芯片坏的多

网友:
你是换了 温控芯片 应该说说 怎么修的

网友:
最好把维修的过程和思路也说一下,让我们这些菜鸟也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
今天也入手一台CQ42,也是无规律掉电,应该也是温控问题

网友:
这故障很少见,我就喜欢除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