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N沟道MOS管AON6912ALS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5-03-18):
通过上面电路图Q508找不到同型号的

网友(2015-11-03):
找相同类型的代换就可以

网友A(2016-08-01):
我的也坏了了,换上也不出1.5v  三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坏了了,换上也不出1.5v  三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换上还是不出1.5v,那就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等等,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波

网友:
好的我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