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9508 wifi有颜色无法打开

楼主(2015-03-18):
针对三星9508 wifi有颜色无法打开100% ok

先把手机root,可以下载root大师,然后在手机上安装RE文件管理器,用修改根目录/system/build.prop文件。找到下面这个键值,修改这个值,将true,修改为false
示例:(原值)ro.securestorage.support=true。将true,修改为false。示例:(修改后值),ro.securestorage.support=false。保存退出重启即可
无颜色打不开可以试试吹动此元件,不行就更换。

网友:
李暖宝宝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5-07-11):
很具体啊楼主

网友:
没有试过的方法,下次试试,谢楼主

网友:
换的是wifi 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