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版号是K42JV机器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5-03-18):
装WIN7系统,华硕K42JV的机器不定时蓝屏,换了北桥,,换了内存,换了,硬盘,重做显卡,重刷BIOS也是一样,求助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现象的大神们,怎么解决?垃圾的很啊。机器有时候用半天不蓝屏,有时候用一会儿蓝屏。系统版本换了几个,
win7
刷BIOS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硬盘换一个

网友:
别忘了还有内存。。。。。

网友:
这样不稳定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比较麻烦,建议换一下U试试

网友:
cpu也值得一试

网友:
疑难杂症不好修

网友:
麻烦你们回复的看清楚帖子再回复,人家都说换内存硬盘重植显卡刷了BIOS了,你们居然还叫人家换硬盘!我服了你们了,这款机目前我也在修着,显卡我也重植了,BIOS上家动过,我没刷,但我发现桥烫手,明天我再把机器的详细型号发上来,后续我也会回帖的!

网友:
你这个是双桥的?我那个是HM55,GT335显卡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刷了k42jvf1.217后,反而装不上系统了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可直接刷进去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这样情况,但我发现,只要不接USB等设备,就蓝屏机会少很多,怀疑是不是供电不足导致蓝屏。

网友:
我一般是要看代码的,蓝屏代码是什么0X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