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纠结维修联想Z580

楼主(2015-03-18):
型号:Z580
版号:DALZ3AMB8E0 REV:E
故障:时而掉电,死机,不触发。
维修经过:
新人无人爱,天生就是菜。一上班,带我学维修朋友给我一台机器,一看联想Z580,和我说了故障后就不再鸟我了。版号:

我拿来一看,就半载,然后就开始维修前的工作,一看二试。一看,就是看有没有明显的损坏的地方,前前后后的看了一下,无异常,妥了,上电试。没有C壳,只能戳开关接口的针脚了,上表,戳之。触发了,电流一路向上,心想没异常,接上屏,亮了。COMS信息不能保存,纽扣电池没装上,装上纽扣电池,我X嘞,自己弹出来了。仔细一看,原来,装电池的地方瓦特了。一会再弄吧。装上屏后,亮了。心想,这个不是好好的么,多试几次,戳!戳!戳,亮!亮!亮!可是后来吧,有点不对劲了,不装纽扣电池,触发后,会掉电很多次,又自动上电,不知道这个是否和BIOS有关。然后就是装硬盘,一戳,电流跳到1.1几-1.2左右,不亮了,断电,拆掉硬盘,再戳,亮机了。断电,再上硬盘,亮了,断电再戳,反复几次后,不亮了了,都是到1.1几就不亮了,量有3V和5V,其他电都有,但是没有集显供电。没有思路了。放着休息一会,然后再触,中间亮了几次后,开始不触发了。这真是咄咄怪事,一量没3V和5V
了,查图纸

芯片是51123,看供电VIN16脚只有2.9V,这明显不对,量PC2361脚,2.9VPR2341脚有19V22.9V,这明显是,电没过来。拆到PC236PR2342脚还是2.9V,装回电容,拆掉电阻,找到个101的换上去,调电源8V,然后量电阻两端,O了,妥妥的8V。心说这下O了,插电19V,我去!冒烟了!这么衰的有木有!,然后再找,找到个100的,装上去,待机0.1几,偏高,看来有短路。给朋友说了,经朋友指点,查芯片4脚接地了,一看

这个是芯片内部发出的线性电压,看来是芯片坏了。订了一个,装上去,插电,待机正常了,可以触发了。但是COMS信息报错。摘掉COMS电池槽,找了一个装上去,装上COMS电池,调整好COMS信息,发信几排乱码,看来BIOS也有问题了,果断刷之。再上电,保存好COMS信息,断电,再开机,还是报错,我去,这是嘛情况。查下COMS电池槽附近吧,哪里有病查哪里,SO EASY!一查,还真查出问题了。

换一个双二极管,再上电,还是不能保存,D191脚不插电装COMS电池时是0V,看来还是个坏的。不管了,直接13 脚短接
上电,装系统,COMS可以保存了,也不掉电了,跑了3DMARK,无恙,至此,此机修复。
总结:
1.      待机芯片的供电不稳定,造成的掉电和不开机。
2.      .COMS边的二极管被击穿,造成COMS信息丢失。(另:这是不是就是造成不装COMS电池的时候,反复掉电的原因?)
3.      标识100的电阻,为什么我上了一个101的就烧掉了,芯片也跟着挂掉了,求大神解释一下。

4.      新人修机,请来点分吧,谢谢支持。

网友A:
你把10的换成101的只会导致供电电流小点不会导致烧芯片的.朋友把你的这个图纸传上来给大家好给一点动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10的换成101的只会导致供电电流小点不会导致烧芯片的.朋友把你的这个图纸传上来给大家好给一点动力啊

图纸论坛里大把。

网友:
我也是新手,每天看帖无数。慢慢的积累吧

网友:
路过 看看有没有用的上的

网友:
新手慢慢学习

网友:
新手慢慢学,有希望

网友:
新人水平不错

网友B:
新人有这技术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一样的换硬盘的

网友:
hehe、、、简直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这个真 是好几折呀

网友C:
这还叫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啊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最讨厌了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D:
标识100的电阻是10欧姆的,你上了一个101的就烧掉了可能是电阻功率不够 。

网友:
应该芯片内部漏电 还有原值10 你装100的烧了 那就人品极好了

网友:
lz文笔不是很好啊 看的有点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有这技术已经很厉害了

我也是在学习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叫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啊

除了COMS电池槽,其他的地方都是好的。目测的时候,就是好的。只有在量测了之后才会发现,哪些坏了。

网友:
都没人给我加个下载分啥的,唉。。。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多多练习

网友:
我也是新手 谢谢分享

网友:
吸取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识100的电阻是10欧姆的,你上了一个101的就烧掉了可能是电阻功率不够 。

哦,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