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音响插电就有噪音,是滤波电路出问题了吗

楼主(2015-03-18):
插上就有噪音,没有电容鼓包什么的

网友A:
不会是输入部分的接地端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输入部分的接地端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滤波电容出了问题,全换掉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出了问题,全换掉就OK了

全换掉就OK??

网友B:
刚开始换几个低音炮没噪音了,喇叭还有,又把25V100UF的小电容全换掉,就完美了音质好的一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换几个低音炮没噪音了,喇叭还有,又把25V100UF的小电容全换掉,就完美了音质好的一B

这牛逼吧!继续努力

网友B:
看表面,没有鼓包的痕迹,但是一换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牛逼吧!继续努力

谢谢支持,我一定从一个小白变成一个大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我一定从一个小白变成一个大白

你应该说从一个小白变成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表面,没有鼓包的痕迹,但是一换就OK了

那就应该是滤波电容导致的!电容引起的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D:
有的是电容脚的问题,表交流档打下酒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应该是滤波电容导致的!电容引起的故障千奇百怪

是啊,装反居然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是电容脚的问题,表交流档打下酒知道了

电容脚,不就是电容里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装反居然会爆炸

正常,肯不会的

网友:
是肯定会吗

网友(2015-04-19):
哈哈  不错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5-08-12):
电压过高致滤波电容电解液汽化而鼓包或爆浆,这是常见的,另一种是电解液干涸而失效,因不鼓包而易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