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 L645集成主板触发电流到0.45A左右掉电 DA0TE2MB6G0 REV.G

楼主(2015-03-18):
L600蓝色主板       板号:DA0TE2MB6G0   REV.G  (和DA0TE2MB6F0 REV.F主板是一模一样的,BIOS和EC资料都是一样通用,我亲自对比和试过了,图纸论坛下载的有)

     故障现象:待机电压,ec和桥供电都有且晶体都波形正常,EC ROM上波形也有,触发瞬间电流上到0.45A左右就掉电,电源指示灯LED2会一闪一闪的。过一会儿再触发还可以触发,故障依旧!
     测各个大电感和几个负责电压转换的8脚和6脚 管子都没有发现短路,触发时检测PQ17 PQ18 PQ19的输出电压发现PQ19的+3V电压有正常输出,PQ17上的+5V输出点跳到1V多一点就掉回0V了(PQ18就没去测了),由于没有短路且对地阻抗正常,直接把EC换了,EC ROM和BIOS刷了,再测试还是原故障,才去检测PQ17的控制极电平变化,也是一闪就掉,二极体挡量对地阻抗580多个单位(正常的板子也差不多),论坛下载图纸查发现PQ17的控制极是“MAIND”,就连几个地方,又没短路,不想拆来拆去,记得东芝M100的板子无CPU供电也有个类似的问题是PCB夹层的问题,就把万用表打兆欧量一下PQ17的控制极的对地阻值试一下,发现阻值是19.5K的样子,感觉不太对劲,拿个好板子一量问题就比出来了,好板的是10.08M的样子,而后就把跟MAIND相连的管子一个个的拆下来,运气比较好,先拆PQ17还是老样子,再拆下PQ18后发现PQ17的控制极对地阻值有4M多了(风枪吹过板子还是烫的),料板上找个PQ18换上,阻值正常得差不多了,再触发上电不掉电了电流跳到0.9A多了(CPU一值都是装在板子上的),插上内存触发开机OK。
     简单的配几个电路图截图吧,板子照片就不麻烦了,都很好找,说明一点,我用的万用表事福禄克最便宜的那种好像是15C,二极体挡和欧姆档和测试通断的都在一个档位,按个按钮切换的,所以我说的兆欧档就是KΩ为单位的时候。档位分的很细的万用表应该是用量程最大的电阻档去量。

闲话:3个L600的,2个触发掉电,一个是上面写的那个,还有一个是触发好像是电流上去一点点就掉到0.024A的样子(记不清了),电源指示灯LED闪一下,是换+1.8v的产生IC的有MAINON信号控制的1脚上的PQ22好的,原因就不写了,思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楼主,有DA0TE2MB6F0 REV.F 的BIOS吗,。我的30秒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DA0TE2MB6F0 REV.F 的BIOS吗,。我的30秒掉电~~。。

L600(蓝板)集成(DA0TE2MB6F0 REV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秒掉电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你试一下吧!

U13我没有刷过,只是备份了一下,U15我刷过了,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反应这么快啊,我刚刚传上去,你就看到了,因为我看到论坛里有这个BIOS和图纸的下载,所以就没有上传,不好意思!

网友A:
n己搞定,确定BIOS问题~自己在官网下了,分离出来,刷入OK,不再掉电了,研究了半天才分离出来~

己发论坛: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60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己搞定,确定BIOS问题~自己在官网下了,分离出来,刷入OK,不再掉电了,研究了半天才分离出来~

己发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应这么快啊,我刚刚传上去,你就看到了,因为我看到论坛里有这个BIOS和图纸的下载,所以就没有上传,不 ...

正需要呢@!!

网友:
加油  顶一下

lvjingang -2 无意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