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听筒无声,送话,铃声正常维修

楼主(2015-03-18):
小米3听筒无声,取掉此件在短接。

小米3触屏校准的指令,换屏的看看
因为原封的屏幕没安装过手机,在第一次安装有手机会出现跳屏或者按不准的现象,按照需要我们以下的方法校准一下屏幕就可以正常的使用手机了,拨号盘按*#*#6484#*#*进入硬件测试,在选11项触摸屏测试,进去以后按小米3下面最左边三条横的菜单键,显示触屏校准,按触屏校准进去了点开始校准,点了之后手不要动手机一直到提示校准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常的使用手机了。

网友:
我的是   r6007   之前我用它来试音响    结果给弄坏了   用耳机都已经听不到了  声音很小    但是外音是好的

  大神问下   这是什么问题    能不能修好        要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