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不显示、充电无提示灯、单板开机

楼主(2015-03-18):
小米3不显示、充电无提示灯,单板开机。就拿最近这台说吧,顾客因为卡槽拉坏换卡槽,大枪把卡槽取下,装上后发现不开机,夹电源才发现开机,但是不显示,插数据线也没提示灯,。经过线路检查,发现灯控出问题了,由于是加热导致的,所以排除了灯控坏,判断为虚焊,。灯控和旁边的小电阻加焊后,完美显示了,如果进水的建议吧灯控取下再装,不行换灯控。这只是我碰到的经验分享。

   不知道灯控的朋友请看好,镊子指的的地方,加焊一下,钞票到手

网友:
看似简单,实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