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501U

楼主(2015-03-18):
求助华硕 X501U 图纸 点位图
版号 X401U-M3 MAIN BOARD
       REV.2.0
PCB MADE IN  CHINA

求助图纸 点位图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x401u   暂无   请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x401u   暂无   请关注

想掏钱在淘宝购买..都买不到

网友:
JC EE 芯片型号是 RT8239BGQW  芯片 PDF 谁有!上传一下
IT8517E HXA  PDF 谁有 也上传一下

网友:
JC EF  芯片型号也是 RT8239BGQW??

网友(2017-08-20):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X501U板号X401U-M3 MAIN BOARD REV2.0笔记本,AMD单桥集显 AMD-E450CPU 故障:插电电流0.000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测各电感和公共点电压都是0V,看来是隔离保护芯出问题其型号是PU8806 BQ725,测得数据如下:
20脚VCC 供电:19V
6脚ACDET 电源检测脚:2.64V
5脚ACOK 电源好:3.01V

3脚CMSRC 隔离场管S脚控制:0V(正常19V)
4脚ACDRV 隔离场管G脚控制:0V(正常24V)

这个集成块的20脚6脚5脚三大条件已经满足芯片就会工作产生3脚4脚电压,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产生捏可能外围电路有问题一、隔离场管坏或不良,二、控制线路断线开路。根据点位图画出电路图去查,发现3脚CMSRC 隔离场管S脚控制电阻PR8808 4.02K开路,导致集成块不工作不产生公共点电压。由于找不到4.02K电阻用6.0K电阻代换上去,插电电流变为0.003,公共点19V电压出来了,3、4脚电压出来了,按开机键电流上0.571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由于这笔记本资料太少所以备份了点位图+BIOS上来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掏钱在淘宝购买..都买不到

你的板号是不是X401U-M3 MAIN BOARD REV2.0,如果是的话可以参考这个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