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烟熏大法秒杀联想S405

楼主(2015-03-18):
客户送来一台机联想S405,说不开机。加电,电流在0.01到0.03之间跳变,报价200,打发走客户。
拆机,还是处女机,版号:la-9001p
打值各大电感   阻值正常。打值公共点,阻值为0.
判定保护隔离短路,或者后级短路。
打开图纸

测得P2有19v电压  P3为0V
PQ301  PQ302的G极为19V
断开PR302   P3测得19V

由此可以判定;公共点后级短路

使用烧鸡大法

摸到这一片发烫  但是,不好确定是哪一个芯片 又不想一个个的拆
只好烟熏了,如上图,将松香的烟熏到这片区域  然后继续烧鸡
短路的地方因为温度高 而 融化该芯片上面的烟。然后就可以判定是这个电容短路了
拆之  ,测量公共点阻值为293Ω,公共点阻值正常了。然后重新补上一个电容。装机,试机,亮机

网友:
这也行,学习了

网友A:
牛B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B   高手在民间

这个很简单啊,哪里牛了?

网友B:
楼主,这个烟是什么烟啊,我每次用烧鸡的时候,要用手去摸  每次都被烫得手起泡  都快怕了那些短路的机子了。

网友:
猜也猜的到     不用烟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烟是什么烟啊,我每次用烧鸡的时候,要用手去摸  每次都被烫得手起泡  都快怕了那些短路的机子了 ...

罗铁把松香烧热后冒的烟 啊,然后靠近芯片,芯片上面就会有了。一遇高温就会融化

网友:
可能不用图纸就这个故障也能修好
最关键的是判断后级问题

加分  分享了图纸

网友:
烟熏大法记得带口罩

网友D:
我只是记得修手机的爱用这种方法,手机主板要小一下,但是笔记本的主板个头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记得修手机的爱用这种方法,手机主板要小一下,但是笔记本的主板个头有点大

我以前就是修手机的,呵呵呵

网友:
恩,我是新手,还是一点一点慢慢的修吧,多积累点经验

网友:
这个方法头一次看到  果然是高手

网友:
为什么搞的这么麻烦,为什么不搞点焊膏在上面。温度一高焊膏就化了就知道哪里短路。

网友:
这个方法很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下次也用上

网友E:
请问下你烧鸡的时候用的是多少v 的电压,我有一次烧19v 短路的时候,充电芯片也烧了,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F:
楼主用松香烟来熏!是不是现在买的那种一盒一盒的松香?没用过这种招数!哈哈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松香烟来熏!是不是现在买的那种一盒一盒的松香?没用过这种招数!哈哈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恩,是的啊

网友G:
高手在民间啊,,,想法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你烧鸡的时候用的是多少v 的电压,我有一次烧19v 短路的时候,充电芯片也烧了,和这个有关系吗

关键是选好烧鸡的位置。如果位置不对很难烧出来的。而且会把别的地方也烧坏
我的是限流1A  电压到1.7V 的时候就限流了。然后摸后级,看哪里短路

网友:
这个用松香的方法不错啊,下次试一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啊

不过这种方法,像笔记本这种大主板,面积太大了,会不会比较麻烦用这招!觉得比较识用手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在民间啊,,,想法很不错

我刚刚才开始学,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积累。我觉得迅维这个平台很好,大家有好的经验可以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过这种方法,像笔记本这种大主板,面积太大了,会不会比较麻烦用这招!觉得比较识用手机主板。

我是先确定了大概的位置,再用这个方法的。这样更准确一些,免得一个一个零件的下

网友:
给加分了,支持多发帖,看到都加分。

网友H:
老大,弱弱问一句,断开PR302,是 断开与PQ302相连的一端还是断开与B+相连的这一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大,弱弱问一句,断开PR302,是 断开与PQ302相连的一端还是断开与B+相连的这一端?谢谢

有区别吗、?

网友I:
这么吊  烟熏是不是故障面朝下 熏 烟才能上去

网友H:
请问这颗电容在主板上的编号是多少?到底是后级的哪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这都可以,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颗电容在主板上的编号是多少?到底是后级的哪一个电容坏了?

编号的话没有注意,烧出来了,就没有管那么多

坏的电容就是那个松香烟融化了的电容,,黑框里面  下面的那一个

网友:
那你还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吊  烟熏是不是故障面朝下 熏 烟才能上去

恩,似的,你可以试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选好烧鸡的位置。如果位置不对很难烧出来的。而且会把别的地方也烧坏
我的是限流1A  电压到1.7V  ...

好的,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J:
没用过烧鸡法,试问调节好电压后电流如何调节,条多大  是不是把可调电源短路后就可以调电流了

网友:
直接用手摸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烧鸡法,试问调节好电压后电流如何调节,条多大  是不是把可调电源短路后就可以调电流了

先限制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A,然后插上电源头,在把电压从0V慢慢往上加。当电流达到1A时就可以开始摸,看哪里发烫了,一般发烫的地方就是烧坏的地方

网友:
当然,那样也可以,

网友:
最快的方法,来钱快啊

网友:
楼主这个先判断出了大概位置再上烟熏可行,不然满板熏得浪费多少松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铁把松香烧热后冒的烟 啊,然后靠近芯片,芯片上面就会有了。一遇高温就会融化

了解,下次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我是看到烟才进来的

网友:
直接烧就行啦,还用烟,多啦

网友:
怕烫手的用焊膏。先融化的就是,虽然我现在还是喜欢用手摸。。。

网友:
我喜欢骚鸡大法

网友K:
公共点大段实在没有发帖价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公共点大段实在没有发帖价值啊

还不是为了点分

网友:
有点麻烦,用点保鲜膜贴在上面就行了

网友:
我都用蜡,放在附近 然后慢慢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