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现在在修一个华硕M4N68T的主板  供电都正常 无复位,测到HT_VLD电压的时候,万用表表笔一测就自动掉电了是啥情况。测的瞬间管子3脚电压是3.3V,排阻电压是根本看不到就掉电了

网友A:
点到上面别松开/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到上面别松开/开机.......

点住可以测量到3.3V,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顺便问一下AMD 单桥的 这个电压有了的话 没有CPU_PWROK,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不能武断就是桥的问题.加焊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