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笔记本U盘无法启动 进系统中蓝屏

楼主(2015-03-18):
一台客户送修的 HP 3241笔记本说是装系统后蓝屏 装不进系统
拿到后自已插U盘 4个口都识别不到
只能拿光驱一步一步安装 不装驱动可以装好  插入U盘后都不识别
拆出主板 量USB口供电都正常   怀疑南桥有问题  仔细翻看 发现南桥背面的一个L电感有烧痕  直接更换再试机OK了
还好仔细  否则要走弯路了

网友:
心细很重要对于维修者来说&

网友:
这个学习了,外围电路的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楼主的 经验  要时刻谨记在心, 不要忙晕了  遇到机器上去就干,

网友:
应该是给USB模块供电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没有看出问题故障点
修很麻烦了
维修观察很&……

网友:
干工作必须得这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