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N56VZ开机不显示如何维修

楼主(2015-03-18):
我是一名业余电子爱好者,手中的华硕N56VZ笔记本前段时间出现开机不显示故障。具体现象是能开机,硬盘灯亮一下后熄灭,风扇能够自动运行,屏幕不显示,键盘灯也不亮。测开机电流,由0.2A跳变至1.2A不再变化,刷过BIOS也没有变化。如何检修,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用 打火机 对着显卡芯片 上 那个 核心黑疙瘩 地方  燎 一会

网友:
你的意思是显卡的问题吗,我也怀疑过,但键盘灯又不亮,或者不只是显卡的问题,我也外接过显示器,同样不行,我按你的方法试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