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W1907不开机维修-附资料

楼主(2015-03-18):
通电之后屏不亮,指示灯黄色 按开机键没反应,刷了论坛上下的程序 还是一样,用外接高压条 能看见屏幕自身的老化模式(红绿蓝)。客户催的紧 ,无奈之下换了个其他驱动板 改线之后发现开机闪一下就灭,测灯管均没问题,没办法 TINER对地短路 开机可以亮三秒,VSEN对地 亮机5分钟OK,收工吧 下面把资料传上来 供大家使用

网友:
你这是秒杀嘛一天能赚多少啊老板

网友A:
楼主速度 按键有没有给客户改了

网友B:
俺技术太差了,完全不知所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技术太差了,完全不知所云。。

承认自己技术不行的,通常都是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  期待来同样问题的机器秒

网友:
你把高压板去保护了?但愿能用长久!

网友:
低电压开机的,你这样改不会关机了还是白屏吧。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高压板上的保护电路很好 一般情况下只要灯管有一点问题 什么老化虚焊都会保护 这个我也遇到过好多  改个高压条就会好了  但是高压就会很烫很烫 一会就会烧坏高压条    相信楼主明天就会吃回锅肉   那个人会 回来换灯管的   楼主加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速度 按键有没有给客户改了

他的按键是分2组  开关和指示灯在上面 我给改了  下面的是2条线的  就没费那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高压板上的保护电路很好 一般情况下只要灯管有一点问题 什么老化虚焊都会保护  ...

有可能吧  但是灯管可能性不大,我每条灯管都测电流了 都一样 正常

网友:
没明白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