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P 不显示 开机报警5声 解决

楼主(2015-03-18):
联想T440P 开机不显示  电流开始跳到0.8A 报警5声 两次 间隔几秒 然后电流跳到1.1A左右 又报警5声 内外都不显示 开始想到可能是南桥BIOS问题,刷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想想不会是EC BIOS问题吧,可能性不大呀,因为一般EC BIOS有问题 按开关没反应的,接着查了好多地方,还是不能解决,最好干脆刷一下吧!刷过后电流是直接跳到0.8几,然后没有停顿继续往上跳,到了1.2A,有戏,接屏上去,再开机,怎么不显示呢,等了好一会,电流又跳一下,显示了!原来是EC BIOS的问题!机器算是修好了!但还有个问题搞不懂,开机到显示的时间特别长啊,将近有一分钟啊,这怎么回事?这机器原来就这样吗,也不太可能呀,有谁知道原因说一下!附上机器的两个BIOS,供大家使用!

联想T440p 独立显卡 EC U49 BIOS 4m.zip

联想T440p 独立显卡 南桥 U113 BIOS 8m.zip

网友A:
亮机时间长是BIOS问题,你要弄个原厂的BIOS绝对快

网友:
可能要原机上的EC bios应该就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EC和南桥的要对应写入

网友:
亮机慢 估计也是BIOS 问题

网友:
EC  问题比较少,。下次 记得了  刷一下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先收藏了,等有分了来下,谢谢

网友B:
官网还能下载个bios吗?反正本子亮机,在升级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还能下载个bios吗?反正本子亮机,在升级下试试

不亮机,报警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时间长是BIOS问题,你要弄个原厂的BIOS绝对快

是吗,有可能是BIOS问题,客户急用,拿走了,也没说什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宝贵的经验

网友C:
有些机器第一次开机是要一分钟后才会显示的,第二次应该就不用了

网友:
应该也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器第一次开机是要一分钟后才会显示的,第二次应该就不用了

每次都是,有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不过能显示了,这BIOS也不太好找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好了,速度也正常

网友D:
ec程序只管上电啊,也会影响跑马吗?无法理解,求解

网友:
开机速度不慢吧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这情况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程序只管上电啊,也会影响跑马吗?无法理解,求解

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没去深究,但确实是EC BIOS的问题

网友:
开机慢的,差不多要1分钟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不怕没BIOS了

网友:
EC程序居然会导致不亮机,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不是EC的

网友E:
问下,开机慢的,解决了吗

网友:
官网升级程序也不行,这台是T440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开机慢的,解决了吗

没解决,客户也没说什么,就这样用去了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这个开机差不多二十秒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
亮机很慢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F:
一样的型号,一样的故障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机子爱坏BIOS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样的型号,一样的故障

解决方法一样的吗?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E:
我在官网下程序,重新在系统下刷,一样的开机慢,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官网下程序,重新在系统下刷,一样的开机慢,无语了

是吗?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知道呢,等高手解决吧,以前E430也遇到过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慢点也咩关系   只要各功能正常就可以

网友G:
刷原厂的BIOS应该能好

网友H:
现在的IBM新机  刷BLOS后 都是开机时间变长了。。。。不知道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IBM新机  刷BLOS后 都是开机时间变长了。。。。不知道  怎么解决。。

是吗,我之前也碰到一台机器,好像不是ThinkPad的,也是刷了BIOS,开机就慢了

网友:
收起备用 ,日后用得上了

网友:
刷EC  BIOS 解决~!谢谢露煮!

网友I:
EC的BIOS导致不显示啊???一般我会想到刷个南桥的BIOS,EC的BIOS毕竟不触发刷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的BIOS导致不显示啊???一般我会想到刷个南桥的BIOS,EC的BIOS毕竟不触发刷的多

是的,刚开始我也是刷南桥的BIOS,实在后来没办法,就刷个EC的试下,结果还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BIOS问题很多  麻烦

网友:
ec bios 有问题啊

网友:
去官网下BIOS试试

网友:
时间长也是BIOS。现在联想真难搞。

网友(2015-04-27):
引用 网友G:
刷原厂的BIOS应该能好

那得是本机原来备份的

网友:
用机器号下的官网程序都不行的

网友:
原来E430的就是这样,不过最后找到原来的,刷 上就OK

网友:
下个试下吗呵呵

网友:
u113刷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最好上张图片

网友:
这中问题也有啊   要注意啊

网友:
进系统后刷写个官方固件

网友:
现在这些机啊都不都不知道是怎么了

网友:
EC问题比较少 下次学习了

网友:
联想官网去看下 有没有这个型号BIOS的更新程序

网友:
慢是因为南桥bios的问题 跟ec的对不上

网友:
EC  BIOS出问题  不一定都是不触发

网友:
报警5声  刷下试试

网友:
版本低或者 高 造成的。,我也遇见了 准备刷

网友:
没分;了  让我多说俩句话吧

网友:
只刷EC 吗, 没亮啊  需要等多久啊

网友:
下次下来刷刷

网友:
我上次刷了台E420开机也要1分钟才出LOGO

网友:
我已经投上了最神圣的一票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用人说要刷回原来的BIOS文件开机会比较快点。

网友:
BIOS收藏了,要1分钟才亮,会不会是BIOS芯片的的问题,以前就遇到bios芯片坏了。刷了很多次都不好,后来换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2017-11-20):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自己的笔记本刚好也出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