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30TG不出CPU CORE。

楼主(2015-03-18):
MB: LA-7231P
开机电流停留在0.4A左右没有跳变!

拆机首先测量CPU CORE,没有输出!

接着测量CPU PWM的各个工作条件,发现只有VR_ON不正常!

查看图纸VR_ON是由EC的121Pin发出!

而EC发出VR_ON的首要条件必须是EC的115Pin SA_PGOOD正常,实测VCCSA已经是正常的0.9V,而EC的SA_PGOOD只有1.5V左右且有点波动!

尝试人为把EC的115Pin抬高到3.3V,我用镊子把EC供电的111脚与115脚短路!

电流立马升高,CPU CORE恢复正常输出!

查看图纸SA_PGOOD由PU7的4Pin开漏控制,由+3VS经PR103上拉,经过PR105 0R电阻连接EC外没有连接其它!

怀疑漏电所以把EC 115Pin抬起,还是一样只有1.5V左右!

再把PR105断开,结果和PR103连接那端已经恢复到3.3V!

测量PR105的另一端,不出所料有大概0.5M的对GND阻值!这时EC的115Pin是抬起的,正常情况下这段线是悬空,对GND阻值应该无穷大!

确定又一块仁宝PCB漏电(屡见不鲜了)!报废的LCD高压包伺候,飞线之~~!

最后装机整机正常!完毕~~~!

网友A:
老麦,电源是基地的吗

网友:
虽然简单 但是有思路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麦,电源是基地的吗

不是!

艾德克斯 ITECH  IT6720
台湾牌子,南京制造

网友B:
没修过液晶,不知道LCD通告高压接过去的, 你接了5V 过去?

网友:
lz好厉害啊!学习中。。。。。。。。。。

网友C:
为什么楼主要  开机电流停留在0.4A左右没有跳变!拆机首先测量CPU CORE,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楼主要  开机电流停留在0.4A左右没有跳变!拆机首先测量CPU CORE,求教

看这个电流首先怀疑没有CPU供电啊

网友:
楼主的稳压电源和万用表看着舒服啊

网友:
VRUO 就得查IO有没有接收到 其他芯片发出的PG信号

网友:
楼主装备好给力啊

网友D:
发邮件说废话是法国和是法国和丰田和丰田和然后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液晶,不知道LCD通告高压接过去的, 你接了5V 过去?

楼主意思是板子漏电,直接悬空EC脚位到信号点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邮件说废话是法国和是法国和丰田和丰田和然后他

说的什么玩意啊,灌水也不是你这样灌法,人家写的也不容易,望认真对待!

网友E:
奢侈的可调,奢侈的万用表,我的指针可调加5年前买的表!

网友:
请问楼主 是直接把PG信号 飞到 EC 那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奢侈的可调,奢侈的万用表,我的指针可调加5年前买的表!

指针的有时候更直观

网友:
PCB板漏电导致电压拉低的第一次看到

网友:
简单的故障但是需要人去理清思路然后又修之啊所以不要说 这个故障简单或者复杂关键是这个故障大侠修理出来了

网友:
万用表,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