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秒杀Y450待机偏大19V短路两个故障

楼主(2015-03-18):
品牌:联想型号:Y450
版号:DAOKL1MB8G0 REV:G
故障:通电待机0.2632
这个机器难度不高,
不过对于小白学习维修供电应该是有用的
好,开始了

医生看病步骤
1望2闻3问4切
修板子也是一样,
1:望
      望诊,是对病人的神、色、形、态、舌像等进行有目的的观察,以测知内脏病变
     通电待机电流是0.2632
     说明有短路,具体只能拆机检测
2:闻
      闻诊,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两个方面
     有短路有时候是有东西烧了,
     会有烧焦的味道,边拆机一边就能闻得到,
     这个机器拆机的时候没有任何味道,排除烧掉
3:问
      通过问诊了解既径病史与家族病史、起病原因、发病经过及治疗过程
     这里指的是询问客户故障产生原因,
     以及损坏前后客户做过什么,这对于
     判断故障很重要,老手们当然都知道了哈哈
4:切
       切诊是指用手触按病人身体,藉此了解病情的一种方法。
      拆开后直接去触摸待机芯片
   ISL6237   发现很烫,
   为了确保无误,给芯片上面抹上一点松香
   通电后,发现松香立刻融化
   确认为待机芯片短路损坏,

5:治疗
    6237可以和51427
             8206通用,
   手头没有6237用8206更换
   换好后,测试有待机,
    万用表测试3.3和5V待机都已经出了
6:治疗完成
   我以为故障非常简单,装机过程中没有测试
   装好后,通电测试,

7:第二个病情出现
   通电测试
   一通电,CC灯闪烁,
   明显是19V短路了,

好了,这时候故障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认为它应该是被秒杀的不应该这么麻烦!
前面写的太麻烦了,

开始维修第二个故障!

首先这个机器的充电电路是单独的一个小板子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只要把小板子接到主板上时候

19V就会短路,找到这个接口,看看是那个电压短路

看到接口上带有VIN_MB

这个电压是19V  那么检测他的对地阻值

为0   明显是他短路

图纸上搜索VIN_MB

它一共去了4个地方

分别是
1:
   1.5V内存供电

23:
   CPU两项供电

4:
   显卡供电

可以看到每个VIN_MB后面都带着电感

可以直接拆除电感来判断是那一部分短路

先拆CPU的,因为CPU的最容易坏,

PL4和PL5

拆除后发现,阻值还是0

说明问题不在CPU

再拆除显卡的

PL2和PL3

测试阻值仍然是0

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只剩下1.5VSUS了

拆除PL1

测试阻值为482

19V阻值恢复正常

然后测试PQ1的S和D极的

阻值,为500左右是正常的

再测试PL10的对地阻值114

是正常的

在实物图上可以看到,

再测试好上管和电感对地正常的情况下

直接拆除PC10  他位于PL1电感之后

PQ1  D极直接之前

直接烙铁拆除,

补回PL1电感

从接口处测试VIN_MB

阻值400多

恢复正常,

同时购买的

ISL6237到了,

把之前换上去的8206再换成6237

通电测试,正常

可以亮机

原谅我的表达能力不强

只要小白能学到东西就好~~

附上图纸

联想Y450 QD-KL1 RA1A

网友A:
写得挺好的!看着倒挺累,最终就是待机芯片及内存供电 的PC10损坏了呗!

网友:
图文并茂  很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挺好的!看着倒挺累,最终就是待机芯片及内存供电 的PC10损坏了呗!

嗯,故障不难,就是为了能让大家看懂

网友:
我都能看懂了,

网友B:
你好楼主  你在兰州那个地方修哦  下次有解决不了的  可以来找你吗

网友:
不错 写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你在兰州那个地方修哦  下次有解决不了的  可以来找你吗

七里河呢你呢

网友:
对小白来说 还有很多借鉴的

网友:
说的是装上充电小板才短路。那为什么不是充电小板上的问题呢?

网友:
写得很仔细,新手能看得懂

网友:
很好,写的很详细,值得表扬

网友:
写的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