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修好B85M-K不保存BIOS

楼主(2015-03-18):
板子还挺新的.还在保.
客户说.几乎每一天要拿出去重装系统.装了10几次了
我开机看了下.过了滚动条后重启.
一般都确定是系统问题了.不过.他的系统的XP的.开机的时候还要按F1进BIOS设置.
里面的时间是保存的.但装XP要改存盘模式改成IDE的还原能了AHCI的了.
改成IDE的后.能进系统了.重启后又还原了.
拆机后.量电池.3.3V正常.
再量后面.经过1K电阻和2极管后面.都是1.7V了.
经验来讲.这一般只会去IO和南乔这2方面.
没点位.没查到经过那里.
也没找到IO图纸.用万用表看下BAT查到是IO的第47脚.
刚好看到这脚旁边有个小电容.拆下后.电压正常了.(真好运)

这里是修好的位置

这个是坏了的电容

网友:
电容短路拉低电池电压。

网友:
运气的确不错!一下子就找出原凶了。

网友:
有时候运气也挺住要啊

网友:
运气真好,不还楼主跑线也不错。技术加运气

网友:
直接ACHI模式装XP

网友:
先从外围入手,不错

网友:
但是每次也要按F1再保存.也很麻烦

网友:
b85这么新的主板都能修好 还一下子就修好了 和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是真靠运气呀

网友:
楼主运气很好啊

网友:
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简单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修出来。不是运气是技术。

网友:
运气太好了,这种故障修起来麻烦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分享出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答案很简单,要是不知道,估计走很多弯路也找不到这么隐秘的故障,楼主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小电容拉低RTCRST很常见的!!楼主的运气也好,赞一个

网友:
赞一个  思维清晰

网友:
可以考虑买彩票 哦 !!1

网友:
真好,一下了找到了

网友:
买彩票去,运气真好,高手!!!

网友A:
给力 一般遇到这种我会先想到IO 翘起IO的连接脚看看 在没电路图的情况下

网友:
现在的 主板越做越垃圾了,楼主水平不错

网友:
没图纸,靠运气,碰巧了呀。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  真心不好修

网友:
一个小电容引起的故障,楼主的运气真的不错

网友B:
b85主板装xp有驱动吗?

网友:
电容短路拉低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85主板装xp有驱动吗?

他有独立显卡

网友:
运气这么好, 是要发财的节奏啊

网友:
方向对了,运气也真好,一次就中了

网友:
这算是运气好吧,不然真该头大了

网友:
这种只要不是电容明显短路也不好找出来的

网友:
这个不是运气 好  而是靠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力 一般遇到这种我会先想到IO 翘起IO的连接脚看看 在没电路图的情况下

本想翘起来的.但刚好碰到有个电容.习惯性的先拆了

网友:
     这不只是运气好,楼主的技术也在那里!

网友:
大多数的。  只在意了电池3.3v  就以为RTC有了。     细查RTC。  顶一个。

网友:
真谦虚,这叫运气,明明是跑线跑出来的

网友:
这块板子怎么看像山寨板呀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