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45 版号VALEA LA-8126P ECKB9012QF A4 程序

楼主(2015-03-18):
求联想E445 独显 216-0841000 版号VALEA LA-8126P  ECKB9012QF A4 程序
故障为外接亮OK ,内接不亮,刷BIOS 依旧,想刷个程序试试,lvds转换芯片已换,故障依旧-

网友A:
看看LVDS转换芯片之前的信号正常不!还有就是U2100的程序坏了也会引起内屏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LVDS转换芯片之前的信号正常不!还有就是U2100的程序坏了也会引起内屏不显示的!

本也想刷个U2100 程序,只可惜没有一样的板子,所以最终放弃了,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EC自带的 程序 如何刷

网友:
RT809 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