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们请教,小弟多谢了。谁知道这款电脑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5-03-18):
求大师们请教,小弟多谢了。谁知道这款电脑是什么型号的,以及板子的型号,有没有是、谁修过,谢谢!
电脑

网友:
这不是戴尔的机器吗?板号在板子上找,内存插槽附近看看,至于型号D壳上没有铭牌吗?

网友:
戴尔外星人笔记本

网友:
看板号查下就OK了,

网友:
有板子?看下版号 之后查下

网友:
这个很像DELL 的商用机器 板号 在板子上不难找 你没说清楚 现在 是什么故障

网友:
DEEL电脑不号维修阿 维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