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AN68S

楼主(2015-03-18):
盈通 AN68S 开始是跑码50 23 46 就掉电 后来看了论坛上维修换Q4后不掉电了 但是还是跑 50 23 46 后复位灯亮 不动了 求解决
掉电

网友:
这个单桥老板,跑一半断电,桥焊一下

网友:
用手压压住桥看能否过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三步修吧!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

网友:
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单桥的能开机多半是桥虚

网友:
加焊北桥,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