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219VG 显示器接通信号线后显示器白屏,指示灯绿色

楼主(2015-03-18):
AOC 2219VG 显示器接通信号线后显示器白屏,指示灯绿色。不接信号线亮黄灯。

有更换电源板和驱动板都不行!

网友:
屏缺少供电,修屏电路吧

网友:
显示器白屏一般都是屏缺供电引起的,查一下屏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重新拔插屏线或者换屏线试试。

网友:
量下逻辑板的主供电的保险是否熔断

网友:
查下屏逻辑板供电

网友:
量一下逻辑板屏供电看看哪里不正常

网友:
都换了还不行?不科学啊

网友:
3楼   说的对,补充一点,排线和接口要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 屏线  干反咯

网友:
顶楼上,屏线绝对干反了

网友:
换屏线  查屏供电电路 保险

网友:
屏上供电保险查查吧,好多白白是因为屏保险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