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维修一段时间。师傅给我出了道题 求帮忙解答

楼主(2015-03-18):
    今天下午师傅给了块宏碁的板子<具体型号没太注意看> 。让我看看什么问题。我插上电看待机正常 。 按开关没反应。犹豫不懂 就拿万用表量了量  有5V 没3V 。 不想让师傅灰心。 求大家帮帮我啊。 让我把问题找出来 争取 修好它。

网友A:
先根据板号找图纸,再分析待机时3V5V是该都产生还是只产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板号找图纸,再分析待机时3V5V是该都产生还是只产生一个

  哦哦 。 感谢你的回答,等到明天我问问师傅要下图纸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按时序 ,查图纸。就这

网友:
先查3  5V供电的开启正常吗?3V负载,滤波电容有无问题。

网友:
明确版号 找图纸(迅维很多图纸)
看时序 找出待机 3V 5V 产生的条件 先修待机

祝你好运

个人觉得要先看下理论 之后修板子就有思路了

网友:
要看图纸,有的待机只有5V,有的要有线性的3V,5V,有的全有,通过图纸看时序,有的线性电压出来了,待机进还有PW的5V,3V,有的不全,但通过看时序可以认定,不管哪种,EC的供电一定要有,没有就要查EC的供电,桥的待机也要有

网友:
先查3  5V供电的开启正常吗?3V负载,滤波电容有无问题

网友:
图纸最好自己下

网友:
先找到板号 在下载图纸  这个是最基本的  测量下开关到EC  EC到南桥   还有就是刷刷BIOS  建议还是多了解些上电时序 和基础知识

网友:
叫你师傅交你看图纸吧 维修思路都没有

网友:
查图纸看看啊

网友:
看图纸查时序

网友:
时序还是很重要的,还有ec 南桥的供电,复位和时钟都要满足。。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可以秒杀。查待机芯片的主供电、线性开启、线性电压、PWM开启等

网友:
你这也没什么你思路啊

网友:
我不懂看时序图 不知道怎么看3 5v是待机就有的还是触发之后才有的  有点郁闷  有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先叫你师傅教你看图纸你就比较回修了

网友:
找图纸,按图纸一步一步来

网友:
复位和时钟都要满足

网友:
图纸都没有 你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