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241V 显示器开机后显示1分钟左右黑屏,指示灯亮绿灯!

楼主(2015-03-18):
AOC 2241V 显示器开机后显示1分钟左右黑屏,指示灯亮绿灯!

开始是开机1秒有显示,然后黑屏,更换电源板后显示1分钟左右,又黑屏,信号灯一直是绿灯!

网友:
驱动板 如果 没问题  故障出在 灯管  电流大高压保护了............

网友:
你用手电筒照屏幕看是没 有背光,还是不显引起的黑屏。

网友:
检查灯管,检查高压板

网友:
有灯管老化了

网友:
单独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是不是  升压  有问题哦   有显示  无背光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拆开测测

网友:
测灯管及高压。

网友:
灯管,高压,总一个有问题,灯管问题大一点

网友:
你这问题怎么跟我的显示器一样故障啊

网友:
你搞好了没?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灯管或高压版

网友:
灯管坏得比较多。

网友:
灯管先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