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待机偏高0.350A故障

楼主(2015-03-18):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350A。说明主板有短路现象。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观察主板上,发现U11烧掉了。

拆掉U11,测主板上的阻值发现5,6,7,8脚对地为0欧。追查+1.5V的来源,来自于内存供电电感。

用万用表测PL501对地阻值0欧,测PQ502击穿。拆掉PQ502阻值恢复正常。从料板上的相同电路上,拆了两个管子换了上去。再次,接上电源待机0.030A,按下开关电流一路狂飙亮机。

沙漠孤烟。。。 + 2 赞一个!

网友:
这次算你幸运,没烧后级负载。

网友:
Y470的 U49 和这个U11差不多都基本是通病了 哦

网友:
待机芯片换了试试看

网友:
很给力 感谢分享经验 可惜没分了 只能捧个人场

网友:
遇到一次  烧的前级内存供电

网友:
通病 就是总结出经验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故障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  现在对笔记本 有些清晰啦

网友:
也算很厉害了啊 这种烧的比较少了

网友:
短路啦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恩

网友:
学习了,像这类故障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