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61无法关机?

楼主(2015-03-18):
一台IBM thinkpad X61机器,以前工作是正常的,现在较长时间未用了,发现插入电源就自动开机、或者插入大电池也会自动开机,且长按键盘上的开机键能够关机,但松手就又自动开机了。
请问应该从什么地方查找故障?可能的故障原因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15-3-21 14:01):
若按住键盘的开机键再插入试验电源,则电流的变化过程为:
0.04A,2秒
0.05A,2秒
0.11A,4秒
0.10A,1秒
0.05A,长时间稳定
接下来应该如何查呢?

补充内容 (2015-3-21 22:17):
已经搞定了,是无线网卡损坏了,拆除无线网卡后就工作正常了。

网友:
CMOS电池检查一下,可能没电了。

网友:
确认不是bios电池无电!

网友A:
键盘问题,可以拆下键盘测试看看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池,也可能是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问题,可以拆下键盘测试看看

不是键盘,更换了另一台机器的键盘后,故障现象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池,也可能是系统

不是bios黄电池、也不是操作系统(甚至未安装硬盘也是这样的现象)
不安装大电池,现象也相同。
问题还是应该在主板上的。

网友:
求高手指点哟!!!

网友:
若按住键盘的开机键再插入试验电源,则电流的变化过程为:
0.04A,2秒
0.05A,2秒
0.11A,4秒
0.10A,1秒
0.05A,长时间稳定
接下来应该如何查呢?

网友C:
修过一台键盘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台键盘坏引起的

确认过,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不是bios电池,而且bios设置内的信息都没有丢失。
与另一台正常的比较,它出现了0.11A的电流值,这是不应该的。
正准备查一下WAKE#相关的电路,是否网卡引起的?

网友:
BIOS电池附近有没腐蚀,小东西腐蚀了也这样

网友:
如果bios电池没电了,插入电源后,会自动复位一次的,且bios设置内的信息也会丢失掉的。
不应该是bios电池的问题。

网友D:
机器能正常进系统吗?只是不能关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机器能正常进系统吗?只是不能关机?

能够正常进入系统,也能够长按键盘的开机键进行关机,但关机后就会再次自动开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够正常进入系统,也能够长按键盘的开机键进行关机,但关机后就会再次自动开机了。

你应从开关处入手,开关端电压多少伏?是不是过低造成的?上拉电阻查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应从开关处入手,开关端电压多少伏?是不是过低造成的?上拉电阻查查。

即使是不接键盘,插入电源后也会自动开机(大电池也没有装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细心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即使是不接键盘,插入电源后也会自动开机(大电池也没有装的)

开机过程懂吧?由后往前查,南桥的SLP-3#信号有无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过程懂吧?由后往前查,南桥的SLP-3#信号有无跳变?

搞定了!
很意外的,将主板拆出来后是正常的,在装回去后又不正常了,然后仔细想了一下,依次拆了modem、无线网卡,就OK啦。最后确认是无线网卡坏了,造成的这种现象。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哪个PCIE_WAKE#出问题了  这个正常情况下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