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提示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楼主(2015-03-18):
請教這是要查什麼腳位? bios刷過. 電源換過. io換過.

网友A:
CMOS电池,RTC电路,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RTC电路,刷BIOS!

寫的是 power 保護....應該跟 cmos 沒關係!

网友B:
兄弟你进入BIOS,里面有一个电源管理模块,把里面的一个项电源给关了不就行了,这个我经常见过!!!  有必要去刷BIOS吗???

网友:
重新插拔适配器  放电 载入默认设置   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进入BIOS,里面有一个电源管理模块,把里面的一个项电源给关了不就行了,这个我经常见过!!!  有必 ...

大哥.. 客人要求 完整好. 不知道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BIOS设置有问题,进入BIOS设置,选择POWER选项,把Anti surge Support改成Disable。然后保存退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