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联想Y460闪白屏有时花屏有时黑屏,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机器型号:联想Y460
机器板号:DAKL2BMB8F0

故障现象:机器不定时的闪一下白屏有时会闪花屏,严重的时候黑屏了
维修:经测试,屏没有问题,屏线没有问题,那就查查主板了,

经测量LCDVCC3.2V)电压在屏幕闪烁时电压下降有时会消失,

闪屏时Q10三个引脚B=3.2V, C=0V,E=0V,电压无变化,确定ENVDD信号正常,

经测量故障时R188上端的15V电压波动厉害,偶尔会消失,应追查查15V电压形成电路,由于没有点位图,只能盲查了,只要找到PR177就好办了,

翻开板子发现有进水痕迹,清洗完后,查看周围只有一个电阻PR274腐蚀的厉害,查图看看是否和15V有关系,

这个PR274确实和15V有关系,

以上为电路板的背面 进水部位,

经测量上图两点之间已经不通了,PR274一端焊盘已经腐蚀开路,

跳线解决,换上1M电阻

隔离好,包上以防短路,

修复后复测R188两端的电压左边14.86V右边14.46V,

亮机图
邢台华丰电脑维修
2015.3.18

沙漠孤烟。。。 + 2 很给力!

网友A:
图文并茂,可能成精华啊

网友B:
楼主,你用那胶布不行的 过不久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那胶布不行的 过不久会短路

是的,可以用热熔胶做绝缘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可能成精华啊

谢谢啦,都是随修随写的,不是什么难故障

网友C:
楼主这里跳线解决故障是用手术刀刮开PR274一端焊盘相连铜箔线路进行飞线解决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那胶布不行的 过不久会短路

我一般都是这醋酸胶布做,以后试试热熔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里跳线解决故障是用手术刀刮开PR274一端焊盘相连铜箔线路进行飞线解决故障吗?

我跳过的那是一段铜箔,电阻的焊盘坏了,铜箔也就断了,只有这样接上电阻,

网友D:
这块15V的电路在前面指示灯附近吧,很容易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15V的电路在前面指示灯附近吧,很容易进水的。

没找到177电阻,但找到了274电阻,没有点位图,不好找,呵呵

网友:
最喜欢看这样的帖子,图文 并用,用意看的懂

网友:
不错慢慢修还是修得好的

网友:
图文并茂确实浅显易懂

网友:
思路清晰才能快速修好

网友E:
好帖子    楼主为什么没怀疑显卡?  y460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留下慢慢看

网友:
技术不错,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帖子    楼主为什么没怀疑显卡?  y460显卡也容易坏

我是顺着屏测量呢,点屏的信号都有,当然不会怀疑显卡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网友:
细心加功力才是真理

网友F:
楼主图文很清晰按着楼主的维修思路5分钟修好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屏供电也会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图文很清晰按着楼主的维修思路5分钟修好一台一样的故障

还是你是高手啊,恭喜你

网友:
不长写不完啊,呵呵,以后我注意少拍照,写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