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芯片,顺便见见仁宝新机器

楼主(2015-03-18):
此机的版号: 这个芯片烧了一半大伙给看看,有图纸更好

网友:
上面的代码还能看得出吗?

网友A:
你发的图看都看不到

网友:
能拍清楚点么不然我也帮不了你

网友:
你没图纸  啊?

网友:
看不出来是什么芯片,丝印看不到

网友:
这个实在看不清啊

网友B:
b40的机器还是b50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图看都看不到

看看

网友:
兄台,手机该换了

网友C:
仁宝板号现在用LA-B开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0的机器还是b50的机器

机器型号是hp 440 g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宝板号现在用LA-B开头了吗?

是呀,新机器,数字都用的差不多了,开始上字母啦,版号LA-B181P

网友:
芯片已确认Q33H 5616a,型号为G5616A,1.35v供电

网友:
1.35V是什么的供电啊

网友:
烧掉的那个是plm1  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