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SMB_CLK对地阻值为零,正常吗?

楼主(2015-03-18):
前几天在版上咨询了关于一块主板的问题,版友建议检查IO和南桥。原帖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975-1-1.html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io芯片有一个针脚(SMB_CLK)按照说明书应该不是接地的,但是我测量发现对地阻值却是0。请教一下,这个针脚是什么作用?是不是证明IO芯片坏了?

芯片(SMSC SCH5514D -NS)说明书如图:
放大:

该说明书也是论坛上找到的,地址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3302-1-1.html

芯片外形:

网友A:
短路了。SMBDATA和SMBCLK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是内在管理总线的数据和时钟线。如果你的内存是DDR3就查118脚和238脚是否也对地短路。然后查这条线路上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SMBDATA和SMBCLK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是内在管理总线的数据和时钟线。如果你的内存是DDR3就 ...

谢谢指点!
不过内存是DDR2的。
我重新查了下118脚,没短路。除了接地脚和30脚,其它都没有短路。

网友:
IO怎么会跟内存扯上关系呢?搞错方向了吧

网友:
拆开这个脚再测下  不能短路  也可能是别处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
不过内存是DDR2的。
我重新查了下118脚,没短路。除了接地脚和30脚,其它都没有短路。

DDR2的主板你查119 120的对地值一样不 这两脚是SMB_CLK SMB_D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DR2的主板你查119 120的对地值一样不 这两脚是SMB_CLK SMB_DATA

119脚是接地脚,120脚是GPIO_36/KBDRST-是不是看错了?

我测量了一下27、28、29脚的对地阻值,结果如下:
27脚(SMB_DATA1/GPIO_42/IO_SMI-_GREEN/GP61):  8.85K
28脚(SMB_DATA/GPIO_35/LED1_SCLK_1/GP35/LED1): 9.04K
29脚(SMB_CLK1/GPIO_26_SCLK/GP34): 8.95K

再次测量30脚的对地阻值,还是0:
30脚(SMB_CLK/GPIO_25_SCLK_2/GP43/DDRC): 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9脚是接地脚,120脚是GPIO_36/KBDRST-是不是看错了?

你量的是io吧 我说的是内存槽

网友:
27、28、29、30脚图纸:

115,116,117,118脚图纸:

115,116,117,118脚的对地阻值,结果如下:
115脚(KCLK):  3.19K
116脚(KDATA): 3.14K
117脚(MCLK): 3.15K

118脚(MDATA): 3.17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量的是io吧 我说的是内存槽

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
由于没查到DDR2内存的119、120号针脚对应主板上是哪个引脚(应该是正面图右下方的两个针脚),所以我在主板背面每条内存都测了8个引脚的对地阻值(估计是背面图右上方的某两个针脚)。

测量结果有点奇怪,4个内存插槽都有点不一样。麻烦帮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主板内存插槽(正面):

主板背面内存针脚(背面):

放大右侧并编号:

测试结果如下(背景色相同的针脚是连通的):

网友D:
阻值为0,肯定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为0,肯定有地方短路了。

你说的是2号脚吗?

网友:
把这个I/O的脚挑起,看还短不短。

网友:
实不不行的话,就换个IO试试,与其在这讨论,不如实练了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DR2的主板你查119 120的对地值一样不 这两脚是SMB_CLK SMB_DATA

针脚号搞清楚了。
DDR2的119、120针脚对地阻值如下:

两个阻值稍有不同,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针脚号搞清楚了。
DDR2的119、120针脚对地阻值如下:

没问题,你上电测试下有没有3.3v 可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你上电测试下有没有3.3v 可波形

DDR2的119、120脚是有3.3v电压的。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法测是否有频率。
IO芯片的27、28、29、30脚情况有差异。如下图:

注:
待机:关机但接通ATX电源
开机:接通ATX电源并供电

我看了另一份DELL的图纸,IO芯片的30脚连接内存的120脚,IO芯片的28脚连接内存的119脚,为什么电压值会不同呢?
图纸上标注了Dummy,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IO芯片图纸:

内存图纸:

网友:
Dummy是没有安装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2的119、120脚是有3.3v电压的。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法测是否有频率。
IO芯片的27、28、29、30脚情 ...

Dummy是没有安装的意思
但是你上边的电路设计了,但是没有应用
SMBDATA和SMBCLK正常待机时正常是没电的

网友E:
有短路主板看看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短路主板看看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谢谢提示!
我忘了加一个重要信息,就是IO芯片30脚连出来有一个电阻(R412)。如图所示,黄色框内的电阻即R412:

万用表正极接R412上端,负极接下端,测量所得电阻值:798Ω;反之,709Ω.

注:R412上端连到IO芯片30脚,对地阻值0;下端连到一个穿孔,但不知道接到何处。

我想应该不会有,芯片引出脚连接一个电阻但却是接地的,这种设计吧?所以IO芯片是有问题的。只是还不清楚IO芯片损坏的原因,是自个损坏的,还是有什么其它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