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500GB HDS721050CLA362怪现象

楼主(2015-03-18):
近日一客户过来装系统,来时可以正常启动,据用户说反应慢,偶有蓝屏现象。随即重做一下系统,结果在GHOST完成后,就是不能进入安装界面了,到出现安装界面时就自动重启。然后又修复一下MBR,结果还是一样,又重新分区,再试还是到安装界面时自动重启。无语,希望遇到此现象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补充一下,用MHDD检测也没有什么异常。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A:
1、换到别的机子上试下,主板有问题的话可能会出现在这种情况
2、GHOST做系统,安装时重启,进BIOS关闭AHCI
3、你看下主板硬盘接口是不是生锈或有污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换到别的机子上试下,主板有问题的话可能会出现在这种情况
2、GHOST做系统,安装时重启,进BIOS关闭AHC ...

已换过几台了,排除主板电源问题,在原来主板上换一硬盘装系统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就是在硬盘上,可是该怎么修这个硬盘呢?期待版主答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