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不出CPU供电,有图,各电压都标出来了

楼主(2015-03-18):
型号:宏基4741G      I3    独显
问题:CPU供电低只有0.45V,有时候0V    ,

维修过程:前几天朋友送该型号的笔记本,来时故障是大短路,拆开发现是二修机,估计是上家没找到真正的故障点就把板上的很多芯片都换过,而且还加焊过显卡,我没想明白为什么大短路却去加焊显卡,废话不多说,拿起万用表一阵戳,发现原凶 是CPU供电330电容,拆掉不短了,心想这钱太好赚了,通电开机,傻了,电流一直在0.2几,再戳,只有3V5V待机电压,其他电都没有,内存——桥——显卡,这些电压都好了,都是换了各自己的电源芯片,最后到CPU供电怎么都修不出来,芯片换了3个,上管下管也换了好几对了,自举电路上的2R2电阻坏了也换了,反馈电压上的原件没了都没问题,可输出电压就是不正常,(补充:不装CPU时有1.05~1.38跳变电压,但无波;装上CPU只有0.45但不跳变,还有上下管的G极都无波形)
ISL62882C各个引脚的电压我都标在图上了,还有VID对应该电压表也发出来了,各位大神给点提示吧,在此感谢CCTV,AV,最重要的要感谢勇于回帖的大神门

补充内容 (2015-3-20 10:54):
已解决还是ISL62882C的问题,换到第四个就好了,上次买了4个3个是坏的,这次同样买了四个又坏了三个,在(唯轩IC阁)买的,你们应该很熟悉这个TB卖家吧,

补充内容 (2015-3-20 10:55):
图在11楼

网友:
开启信号有吗,芯片的供电正常吗。瞬间输出吗  这些都要考虑

网友:
南桥吧,前几天修了一台永2G卡内存,用4G读条以后蓝屏的,换南桥以后用2G都没事了,4G还是蓝屏,我想应该是一代I3不支持单条4G

网友:
这个二修机,看看人家没有做故障,有没有拿针戳段线的,反正我是碰到过了!

网友:
PU几个重要信号
PSI#是节能脚为高电平
DPRSLPVR# 是深度休眠信号   应该为高
Ton信号为高电平

网友:
CPU总线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应该查CPU开启电压来了没有

网友:
其实我觉得你查完CPU供电芯片的供电 开启没问题的话,是不是该刷个BIOS试试,宏碁的烂笨很多都是BIOS

网友:
这种不好修呀

网友:
手上3台没CPU电压 SONY MBX-250 1台  THINKPAD T20I 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