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头痛的波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32.768

楼主(2015-03-18):
令我头痛的波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32.768    主板  MSI  H61

补充内容 (2015-4-4 21:38):
大家..不要..回复了...今天客户又拿机回来..  今天找了一块MSI   H61 正常的板  打这波型..也是 以上的图片一样......证实该板的 波型 正常  VBAT 电压低   是因为  BAT电容  R544 问引起! 拆去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A:
波形没问题,本来32.768K就是方波。只是示波器性能有限,越是高档的示波器,抓出来的波型就越准确。入门级的示波器,只是把波形解释为正弦波
我抓出来的32.768K就是方波

33MHZ也是方波

网友B:
探头和示波器都设成X10,然后点AUTO再测一下波形,不行的话多按几次AUTO键

网友:
这个波形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没问题,本来32.768K就是方波。只是示波器性能有限,越是高档的示波器,抓出来的波型就越准确。入门级 ...

这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效果这么好,多少价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探头和示波器都设成X10,然后点AUTO再测一下波形,不行的话多按几次AUTO键

不关示波器的事。。。。其它板没有问题。。。。这块主板。。。很奇怪。。清一次BIOS 。。就能开机。。用一小时。。再关机。。再开机也可以。。但。。用一小时后。直接断开电源。。就没有电到。。。

网友:
楼主的主板是什么故障现像。

网友:
我那示波器也是这样呀  !现在国产示波器都是水货玩意。真后悔买那玩意呀  !一点都不准呀 !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  这么漂亮的波形

网友:
32.768K这个图上体现出来的频率不是32.768M的吧,这个只是32.768k的??

网友:
很羡慕你们这些会玩波波的

网友:
校准一下 补偿一下 就好了

网友:
确实挺奇怪的

网友:
以前的老示波器非常不好用!现如今这种示波器比较智能化按一下自动就ok!可惜的是价格都太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关示波器的事。。。。其它板没有问题。。。。这块主板。。。很奇怪。。清一次BIOS 。。就能开机。。用 ...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是用一小时直接拨电源就不通电?

网友:
   好漂亮的波啊、。

网友:
我的示波器跟你的一样,抓的波有时候也这样但是也可以开机,我就看是不是32.768MHZ,是我就认为是正常的,不知道我的做法对不对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是用一小时直接拨电源就不通电?

不通电

网友:
我一直以为32.768的波形就是正弦波

网友:
用晶振的都应该是正弦波,整形之后就是方波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通电
这种板别去纠结32。768,如果开始能通电,拨电不通电的话,查RTC RST 和RSMRST ,看下是否电压低,

网友:
如果你确实怀疑就换个晶振,按照时序来维修。可以开机使用开机部分应该可以不去考虑基本上

网友:
看起来好深奥啊

网友:
这个波型正常啊。没问题

网友:
我用的示波器是5202

网友:
应该是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