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过来联想G430独显不开机

楼主(2015-03-18):
一联想G430独显拿过来不开机 电流一直在0.8 0.9之间徘徊。重刷bios之后电流依然在0.8 0.9之间徘徊几下 然后才跑到1.几付亮机 总感觉电流有点怪 但是跑过联想LOGO后就灰屏按键盘也无反映,显卡也加焊过故障依旧,量测其供电均正常。USB二极体值和供电均正常  现在找不到问题点望高手指点、

网友:
有些显卡坏了你加焊也是没有用的啊,一般如果不行就换一个新的显卡试,

网友:
加焊 没有用的 你的显卡是N的吧 最好取下重新值球  要么就重新 买片显卡 坐上去 千外不要买测试的

网友:
我记得有修过一台三星的 R467 情况更你一样

网友:
bios 没刷对吧

支持 反对

网友:
你这显卡是坏的吧  加焊没用啊

网友:
网卡和音效芯片有没有坏?

网友:
建议换个新的显卡上去

网友:
换了才知道

网友:
楼主修好没哟,

网友(2015-04-23):
刚接到一台,也没修得

网友:
按大小写没有反映  那就没过内存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检测。然后查他的工作条件即可,肯定能查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这款显卡不容易坏的,这个机器好多这样的问题,有的换北桥好,有的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