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4.1清灰 不显示

楼主(2015-03-19):
              下午接到一台华硕K43 装系统 再清灰  。我一看是华硕就不想清理 ,再说经常碰见同行华硕的清灰不亮机的。我就有了个习惯看到华硕要清理的就先说 只帮你清灰 亮不亮机我不管  。再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要是有人拿这机器坑你 死的会很惨。
            我报了价100 便宜点80   我不太想弄  还是算了 帮忙弄下  一个这机器没有讲那话就弄了 心里早做好不亮机的准备 。
           拆完再装上去就*脏话*不亮机了  几次上电都一样 0.8A 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  有了心理准备 就没什么胡思乱想  再看看那没有装好  判断是没有跑马  检查电压就集显没出   先刷个BIOS 效果还是一样  再看看 待机芯片 有点脏就用 洗板水 清理一下  还有BIOS傍边的电阻 这边是重点  华硕的电阻容易变质 引起不跑马  。放在那一段时间  等维修完其他电脑才想起  K43 一差点 电流就上去了 。装机给人
    总结一下  针对清灰不亮机的情况  一种是自己不小心  打螺丝 碰到零件  。一种是 再清里主板时手上带的静电比较大 打坏元件或者是BIOS 资料损坏 。主要注意出现这样的问题会很少 ,即使出现不显示 应该问题都不是很大  。建议大家帮人清电脑时先洗下手 放下电

post_deleted

网友:
额 还没碰到过华硕清灰不亮机的

网友:
清灰有时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去清灰啊

网友:
学习了,我还是知道这样呢

网友:
asus机器有时候就是这样,很坑人

网友:
一个表姐的机器免费让清理一台华硕机器    清完不跑码  最后重新打cpu好了   怪事

网友:
暂时没碰到。不过这个算是前辈给的经验。

网友:
是不是碰掉件了,我没碰到过静电击坏的

网友:
拆机之前肯定要先点一下。试下功能。。避免吃亏。

网友:
洗洗小手 摸下水管 带上手套

网友:
同型号..遇到过客户来装系统..进入BIOS.手贱.按了下F9 f10后....不亮机了..刷bios后亮机

网友:
确实要注意点,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是少见点,我也碰过一次,很难说得清。

网友:
变态  的机器     坏的太多了

网友:
不亮机那不是正好给你来个心想事成

网友:
还没清灰不亮机过,看来下次碰到华硕的机器要小心点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后开拆开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
华硕神一样的机器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个A84S。i5的机器。清灰后单插电源不触发。公共点0.26V。查进来19V过第2个MOS管后是0.26V。查G来路。万用表戳1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控制那里来的。。直接短接MOS管。能亮机应付了。艹。坑死了~鼓捣一下午、、、木有图纸。跑死个人~

网友:
在做这行前了解到,维修时要穿放静电服,手环。什么的。可做这么久没见过哪位师傅戴这东西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弄好的 我这也有个一模一样问题的 0.8a 没集显供电

网友:
清灰弄出问题的多

网友:
最后的经验很是重要

网友:
说到底你这台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啊,学习了
丰富你大爷 人家出事了你还丰富 UI举报

网友:
默哀默哀啊

网友:
看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啥

网友:
运气不错嘛,。看下有没有什么东西碰掉了

网友:
除尘你们收这么贵啊

网友:
(⊙﹏⊙)b 清灰就没碰到过不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