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31 短接绿线触发开机,短接开机键能关机。但是无法用开机键正常开机。迷茫中...

楼主(2015-03-19):
杂牌G31短接开机键不能正常触发开机,要短接绿线触发开机并且正常入系统使用。量开机键铜柱有正常5V电压,但是就是不能正常开机。通过短接电源绿线就正常开机使用,短接开机键能关机。但是无法用开机键正常开机。迷茫中...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开机开关没问题吧?

网友B:
看看南桥晶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开关没问题吧?

开机开关是好的。万用表打过值。如果短接绿线能开机并正确。再按开机键也能正常开机。但是没办法按开机键再开机。

网友:
这个主板。

网友:
你短接板上的开机脚呢?

网友:
个人觉得 不是个很难或者很奇怪的故障 按照不开机来修 把开机部分的线路跑出来仔细查找下

网友:
应该是哪个元器件 有点不亮 但是又没坏 这种在开机部分其实很好修 在其他地方这种就比较难修了

网友:
主板不触发,查触发电路

网友:
触发电路是哪个?

网友C:
看看io芯片吧

网友D:
主查触发电路。包括开关针到IO触发脚位上的元器件

网友:
触碰绿线开机跑码。触碰开机线又能关机。只是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io芯片吧

io芯片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开关没问题吧?

开关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南桥晶振吧

南桥晶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查触发电路。包括开关针到IO触发脚位上的元器件

是这个思路。这个板是没牌子的。没有图纸。it8718f-s的io芯片。用镊子对地75脚能触发。不知75脚是通往哪个零件的。

网友:
查一下绿线到开关的线路

网友:
看看南桥晶振吧,..

网友:
你试试正常关机后断电然后开机不要按开机键!直接短接绿线看看是否能开机!如果不能尝试换IO!如果能估计也要干桥了!

网友:
南桥晶振二个小电容换下

网友:
换南桥晶振无果,后来加焊一下南桥。居然奇迹般好了。

网友:
换个IO芯片 再就是时钟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