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报这样的错

楼主(2015-03-19):
报适配器错,然后自动 关机

补充内容 (2015-4-13 10:51):
已经解决了,是EC的问题

网友:
屏显示什么呀?看不清楚。

网友:
把那英语译成中文看那问题了。

网友:
提示你适配器没有插入,请插上适配器,时间没有保存

网友:
不是原装适配器吧!实时时钟错误,设置日期

网友:
看不太清,没检测到适配器吧

网友:
直接百度会给你答案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

网友:
先把时间调回去,然后再试一下,不行就得用原装的适配器了

网友:
电源报错,时间也是出厂时间,在把时间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时间报错?

网友:
这样小问题,,直接百度得了,,,就是cmos放电

网友: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会好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不是原装适配器吧?换一个原装适配器试试!下边的是时间错误,主板上电池没电了或者电池被取下来过!进BIOS重设一下!

网友:
好像是电源报错  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看不清,用有道翻译吧

网友:
用原装识别器 试一试

网友:
百度一下什么都有了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那不是时间报错吗

网友:
它让你改时间合日期

网友:
把BIOS恢复一下出厂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把时间先设置好

网友:
英文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先换个原装适配器试机,检查CMOS电池,再不行刷BIOS。

网友:
换BIOS电池就好了!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和那个适配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先换个原装的试试,再就那个CMOS电池的问题了。